[其他ST产品] STM32系列内部FLASH模拟EEPROM,烧写程序时设置为读保护Level-2级别,还能正常读写这个模拟的EEPROM吗?

楼主(2023-09-12):
STM32系列内部FLASH模拟EEPROM,烧写程序时设置为读保护Level-2级别,还能正常读写这个模拟的EEPROM吗?

网友A:
这个是读保护了吧

网友B:
等级设置低一点吧

网友C:
肯定不能通过外部接口来访问它了。

自己用户程序肯定是可以读的,至于是否可以写,还得看那块是否做了写保护。

网友D(2023-10-14):
还没这么做过,不过一般是可以读取的

网友E:
应该是不可以读写操作吧

网友F:
你还是用过程序自己验证一下吧,毕竟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G:
这个哈哈,自己的矛去击自己的盾,有点意思

网友H:
我觉得是不能读取,因为你都设置读保护了

网友I:
可能是外部不让读取,但内部不受影响吧

网友J:
这是为啥呢?我觉得是不可以读

网友K:
模拟EEPROM是想让外部读取么?外部肯定不行的

网友L:
你还是自己再搞个外置的eeprom吧,更方便一些

网友M:
不行,读取不了,我觉得既然保护,肯定对所有方式都保护了的

网友N:
外部不让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