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通过串口ISP烧写程序,会吧片上EEPROM的数据也清除了

楼主(2023-09-12):
目前使用正点原子的ATKXISP串口烧写工具,但是烧写完成后,会把EEPROM里的数据也清楚了。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本来就会清除的吧

网友B:
因为默认就是这样执行的啊

网友C(2023-10-14):
好像是这样,boot烧录的话,好像是全清

网友D:
这个你用SWD烧录不就好了么

网友E:
这个清除外置的EEPROM?

网友F:
按理来说清除芯片里的所有数据是正常的

网友G:
别用ISP烧录了,非常慢的啊

网友H:
一般ISP好像是都清除这些数据

网友I:
得看你ISP的咋配置的,但一般都是清除所有,然后再烧录

网友J:
用jlink或者Stlink吧,好用而且可以选择局部擦除

网友K:
是不是你的固件很大,已经占用到eeprom上了啊

网友L:
好久都没用ISP烧录了,但是好像ISP烧录是这样的

网友M:
ISP烧录是这样的,都清除这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