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 滑窗滤波

楼主(2023-09-12):
定时器定时采样,中断函数处理滑窗的时间超过了定时器的时间。

1 for(i=0;i<512-1;i++){ADC1_SLID1[0][i]=ADC1_SLID1[0][i+1];} ADC1_SLID1[0][512-1]=ADC1_DMA[0]-2047.f;

2 memmove(ADC1_SLID1[0],ADC1_SLID1[0]+1,(512-1)*sizeof(float)); ADC1_SLID1[0][512-1]=ADC1_DMA[0]-2047.f;

这2个的运行时间差别不大。请问:DSP库中有类似的函数么?可以缩短时间。地址大部分是重叠的。

xch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影响
xch
DMA操作不影响MCU继续运算。可以并发。
xch
用DMA操作快。

网友A:
数组存储不挨个移动,用一个整数做下标,从0存到511然后再存0这样循环,每次“累加值”先减去下标指向的数值,再将新采集的数存入这个位置,“累加值”加上新存入的数,然后下标增加到下一个位置;
这样只做2次加减  + 下标的操作

网友B:
这个滤波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C:
可以用DMA啊

网友D(2023-10-12):
滑窗滤波的算法也是有很多种的

网友E:
具体使用哪种算法进行滤波 取决于信号的性质

网友F:
这两种方式哪一种的计算量小一点呢

网友G:
这个需要看楼主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了

网友H: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类似于链表的数据类型更加方便操作

网友I:
这么大的跨度 滤波得到的数据就没有起伏了啊

网友J:
算法进行滤波 取决于信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