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GD32_IAP更新的疑问

楼主(2023-09-12):
新手小白,被安排做IAP,学完了跳转,学中断向量,学启动,学硬件接线,学串口,学FLASH擦读写。目前卡在了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信协议,不知道怎么写协议或者调用协议,这个GD32真的很阁僚,也没有例程,求一个大佬讲讲ymodem,想知道怎么通过上位机传bin文件给下位机,传输的时候数据是存放在哪里的,什么时候再写入flash呢?目前一头雾水,蹲蹲蹲

网友A:

IAP的Ymodem的例程可以网上找找,上位机找支持Ymodem就行,常用的有secureCRT,通讯常用的有串口,传输可以分段缓存(比如1Kb)校验再写入FLASH,边传边写。出错就复位。

网友B:
这个bin太大了是不是存不下啊

网友C:
数据会先暂存到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