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7VE DMA+FSMC+LCD,照片显示成4个小图

楼主(2023-09-12):
之前一直玩103,最近画了块板子F407Ve的,翻出1个之前的LCD,想通过DMA将数组中的图片,搬到FSMC挂的屏由于对407不是很熟,代码大部分都是通过F407ZE的代码,东拼西凑,改来的
最终图片是显示出来了,但是被均分成了4小份显示出来了,例如:一张图240*320,变成了4张60*80的小图(不好意思,我上传不了图)
然后就是各种线路排出,代码排查。快两个周了,还没找到问题
1. DMA将照片搬到u8、u16、u32数组,数据都没有问题(数据顺序),几乎可以排除DMA代码的问题
2. 如果将数组的数据,按照1个点1个点向LCD写,图片也没问题
3. 只有在通过DMA将数据通过FSMC搬到LCD时,结果就变成4张小图(有可能是数据错位,1分裂成4了)
所以跟人怀疑是FSMC导致的,但是各种试解决不了

这是LCD地址
#define TFT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1FFFE))  //Bank1.sector1 + A16
#define TFTLCD                        ((TFTLCD_TypeDef *) TFTLCD_BASE)

这是FSMC复用部分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PD0                FSMC_D2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PD1                FSMC_D3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PD4                                                        FSMC_NO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PD5                                                        FSMC_NW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PD8                FSMC_D13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PD9                FSMC_D14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PD10        FSMC_D15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PD14        FSMC_D0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PD15        FSMC_D1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PE7                FSMC_D4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PE8                FSMC_D5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PE9                FSMC_D6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PE10        FSMC_D7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1,GPIO_AF_FSMC);//PE11        FSMC_D8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PE12        FSMC_D9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PE13        FSMC_D10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PE14        FSMC_D11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PE15        FSMC_D12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PD7                                                        FSMC_NE1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1,GPIO_AF_FSMC);//PD11                                                FSMC_A16

//这是FSMC关键部分的代码

  NorsRamInit.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存储块标号和区号        :这里我用的是NE1
  NorsRamInit.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数据线与地址线是否复用        :不复用数据地址
  NorsRamInit.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 外接存储器类型: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NorsRamInit.FSMC_MemoryDataWidth=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存储器数据宽度:16bit
  NorsRamInit.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配置访问模式:启用或禁用闪存的突发访问模式,仅对同步突发闪存有效。不太理解!!!
  NorsRamInit.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等待信号极性
NorsRamInit.FSMC_AsynchronousWait=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NorsRamInit.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 是否使用非对齐方式
  NorsRamInit.FSMC_WaitSignalActive=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 等待信号什么时期产生
  NorsRamInit.FSMC_WriteOperation=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存储器写使能
  NorsRamInit.FSMC_WaitSignal=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 是否使用等待信号
  NorsRamInit.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NorsRamInit.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 是否允许突发写操作
  NorsRamIni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Timing;// 读写时序
  NorsRamInit.FSMC_WriteTimingStruct  = &WriteTiming;          // 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NorsRamInit);                                                                                                    //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使能BANK1

// 初始化DAM配置
void DMC_LLL(u32 L_PAdd,u32  PIne,u32 PLeng,          u32 L_MAdd,u32 MInc,u32 MLeng,   u32 L_BufferSiz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DMA2时钟使能
        DMA_DeInit(DMA2_Stream1);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1) != DISABLE){}         //等待DMA2_Stream1可配置

  //配置 DMA Stream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1;   //DCMI_CH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_BufferSize;         //数据传输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L_PAdd;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PIne;         //外设非增量模式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PLeng;         //外设数据长度:32bit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L_MAdd;         //内存地址 //(u32)&MAd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MInc;                 //内存增量模式                DMA_MemoryIn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MLeng;         //内存数据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内存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使用循环模式(不停地传送,并非一行一行的传送)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FIFO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使用全FIFO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 Stream
//DMA_ITConfig(DMA2_Stream1, DMA_IT_TC, ENABLE); //DMA发送完成中断使能函数

↑ 不知道为啥我的添加代码文字功能用不了,格式有点乱。

有没有大佬能给解惑

网友A:
添加图片不能用吗?

楼主(点评):
一直提示图片上传失败,可能跟我浏览器有关

网友B:
做个模拟测试试试

楼主(点评):
请问我应该怎么模拟测试?

楼主:

最新进展:如果将DMA的配置改一下,图片可以显示一张正常的。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更改前:显示4张小图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更改后:显示1张小图

也就是说,
DMA配置Memory是16bit,不管从u8、u16、u32,向LCD搬运,图片都不正常
DMA配置改成8bit后,不管从u8、u16、u32,向LCD搬运,图片都正常
这就奇怪了

有一次把LCD的手册粗略看了一遍
早上又跑去跟厂家要TFT的电路图,确认LCD硬件上到底是8bit的还是16bit的,答案是:16bit的
那就不明白了,为什么16bit搬到16bit的LCD中,就变成4小份了????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这个配置是例程中的,拿来就用
是不是我对哪里理解有问题,大佬们给点意见

另外:由于我电脑(可能是浏览器,flash插件什么的)问题,图片一直上传失败,代码模式也不排版,只能通过文字表达,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C(2024-04-28):
LCD屏幕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D:
你可以把图片保存在电脑桌面,然后上传呀。可以传图最好是有个图,不然光语述还是不太清楚是啥样的。

网友E:
用的正点原子的板子?

网友F:
感觉你只能一步一步调试看看问题在哪了。

网友G(2024-09-06):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H: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I: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J: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K: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L: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M: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N: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O: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P: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