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SPI延时疑问

楼主(2023-09-12):
在使用SPI时,发现每帧8个CLK后面会硬延时3个CLK,无法做到连续发送。是HC32 spi的特性吗?有没有办法消除掉,3个CLK太占用时间了

网友A:
是HC32 spi的特性,没有办法消除

网友B:
尝试用 DMA 方式发送,且用寄存器方式写,可以尽可能地缩短中间间隔了。

网友C:
spi的通讯方式就是这样的啊 要不然没办法判定数据发送完成

网友D:
这个是特定的数据传输方式所决定的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这个硬件延时时间可以通过配置进行更改吗

网友F:
3个clk是不是已经是最小的间隔了呢

网友G:
这个应该消除不了 每种通讯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的通讯方式就是这样的啊 要不然没办法判定数据发送完成

主要是,SPI通信最小1个clk就可以了,用的GD的就可以设置单clk,多两个clk对带宽浪费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3个clk是不是已经是最小的间隔了呢

hc的我用的目前最小只能3clk,GD的可以1clk

网友H:
这个间隔不能去掉 只能是尽可能的小

网友I(2023-10-25):
是怎么设置的3clk延时啊,我也想达到,我用的L190,间隔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怎么设置的3clk延时啊,我也想达到,我用的L190,间隔更长

L190不支持空闲时间微调

网友I:
引用 楼主:
L190不支持空闲时间微调

好的吧 谢谢啦!

网友I(2024-03-02):
引用 楼主:
L190不支持空闲时间微调

请问HC32F460怎么微调空闲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