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贴片过程中的IC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2023-09-12):
SMT贴片过程中的IC是怎么焊接的?
SMT贴片过程中的IC是怎么焊接的?以下是焊接方法步骤:
1、给PCB电路板做好清洁并且固定好。

2、给IC引脚图上一侧最边缘位置的焊盘上锡。

3、用镊子把IC放在PCB电路板上设计好的位置并且固定,用电烙铁在预先上锡的焊盘上加热,焊好该引脚。

4、仔细检查引脚位置是否正确,若存在位置不正确的情况则需要重新焊接IC。

5、在确认引脚位置正确之后将焊好的引脚对角线位置的引脚焊好,这样可以避免在焊接其他引脚时IC发生移动引起IC引脚错位。

6、这时候就可以焊接其他引脚了,这个过程最好是使用带有放大镜的台灯,焊接时选用尖头电烙铁将IC的引线一个一个仔细焊好。

7、用放大镜检查引脚焊接情况,是否存在虚焊桥接等情况。

8、桥接处理方法:IC引脚密集导致焊接发生桥接,这种情况将焊锡熔化后吸走进行重新焊接即可。这个过程要小心仔细不能损坏到引脚。

9、再次用放大镜检查焊点,确保焊点合格且无粘连短路现象。

以上就是PCBA加工中焊接IC的方法,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可关注JIT英特丽留言获取。

网友A:
2、给IC引脚图上一侧最边缘位置的焊盘上锡。
3、用镊子把IC放在PCB电路板上设计好的位置并且固定,用电烙铁在预先上锡的焊盘上加热,焊好该引脚。
手工焊接也是这样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