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这种FPC软硬结合的板和一般的FR4普通的PCB设计、生产工艺上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3-09-12):
这种FPC软硬结合的板和一般的FR4普通的PCB设计、生产工艺上有哪些区别?

网友A:
材料不同,FPC板采用柔性薄膜材料制造,而PCB板采用刚性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制造

网友A:
制造工艺不同:FPC板的制造工艺相对简单,通常只需要进行一次化学腐蚀就能完成,而PCB板的制造工艺比较复杂,需要多次化学腐蚀、镀金、钻孔、覆铜等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