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STM32WBA52CG测评】+低功耗蓝牙例程使用

楼主(2023-09-12):
这几个应该都是低功耗蓝牙的设备,可以通过APP搜索发现。

核心代码应该是在这块,初始化服务。

这个例程是上传温度数据。所以我们看下面的代码,实现里有对应的温度值的。是读取了RTC之后随机的,我们修改下,修改成固定的。

然后再次连接上位机就会改变了。

其具体是那个服务,我们再看。

通过调试助手我们发现在1809下面有很多个服务,其中2a1e就是我们的温度获取服务。

通过打开接受通知数据,可以看到数据一包一包的网上发。其对应的就是底层里面数据。

通过这拼接的。这些应该都是标准的协议,后续我**自己来写一些非标准的东西,自己就能使用了。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上位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上位机啊

有一个ST官方的,其他基本是蓝牙调试助手都能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上位机咋做的

网友C(2023-10-13):
在通讯过程中 实测过电路的功耗 吗

网友D:
这些低功耗蓝牙芯片是说在不工作的时候功耗低还是说在通讯的时候功耗低呢

网友E: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关心蓝牙的底层驱动吗

网友F:
手机上位机用的哪款啊

网友G:
为什么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蓝牙会非常容易受到干扰的影响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关心蓝牙的底层驱动吗

现在的芯片应该不需要了  只要调用相关的函数就可以

网友I:
一个蓝牙芯片性能的好坏 主要看它哪方面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