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最近新出了一个M091 系列

楼主(2023-09-12):
NuMicro M091 系列 32 位微控制器是专为模拟传感器应用所设计,这系列产品具有丰富的模拟周边,多达四组增益带宽 8 MHz 与输入抵补电压 50 µV 的运算放大器、四组 12 bit DAC、多达 16 信道 12 位 2 MSPS 采样率 ADC、内建温度传感器,全温误差为 ± 2 °C,0°C ~70°C 为 ± 1.6 °C。
M091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M0 的 32 位微控制器,具有 32 位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其运行工作频率高达 72 MHz,并提供 32 KB 及 64 KB 的 Flash memory,8 KB 的 SRAM,2.7V ~ 3.6V 的工作电压,支持 5V I/O,可在 -40 ~ 105℃ 范围内运行。

M091 系列提供丰富的周边接口,高达 6 组 32 位定时器、一组 UART、一组 SPI、两组 I²C、6 通道 16 位 BPWM、多达 7 路PDMA。
为了满足模拟传感器小尺寸的需求,M091 系列提供 QFN33 (4 x 4 mm) 与 QFN48 (5 x 5 mm) 的小封装尺寸。
目标应用:
  • 光电传感器
  • 压力传感器
  • 位置传感器
主要特征:
运作特性

-
工作电压范围 2.7V 至 3.6V

-
工作温度 -40°C 至 +105°C

-
EFT 4.4 kV

-
ESD HBM 4 kV
内核

-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工作频率可达 72 MHz
内存

-
最高支持 64 KB Flash

-
8 KB SRAM

-
2 KB Flash for user program loader (LDROM)

-
512 Bytes security protection ROM (SPROM)

-
支持程序更新方式

- 在线系统更新 ISP ( In-System Programming )

- 在线电路更新 ICP ( In-Circuit Programming )

- 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IAP (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
时钟

-
内部 48 MHz 高速振荡器 (HIRC),全温误差 ±2 %

-
内部 38.4K KHz 低速振荡器 (LIRC)

-
内部 PLL 可达 144 MHz
电源管理

-
内建上电复位、欠压复位和低电压复位

-
正常运行:246 μA / MHz

-
掉电:4 mA

-
支持从掉电模式唤醒: All GPIO pins, WDT, TIMER, UART, I²C, SPI, WWDT
定时器

-
高达 6 组 32 位定时器

-
1 个 24 位倒数 SysTick 定时器

-
一个看门狗定时器

-
一个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直接内存访问(PDMA)

-
支持最多 7 信道可直接存取内存: 软件触发、曼彻斯特编译码器、SPI、 UART、I²C、ADC、DAC、PWM及Timer

脉波宽度调变 (BPWM)

-
16 位 BPWM 产生器,最高可输出 6 路
密码加速器 (Cryptography Accelerator)

-
支持可配置循环冗余校验 (CRC-Configurable)
模拟

-
多达四组增益带宽 8 MHz 与输入抵补电压 50 µV 的运算放大器

-
四组 12 bit DAC

-
内建两阶内部参考电压: 2.048/2.5V

-
支持最多 16 信道 12 位 2 Msps 采样率模拟转数字转换器 (ADC)

-
内建温度传感器,全温误差为 ± 2 °C,0°C ~70°C 为 ± 1.6 °C
通讯接口

-
1 组 UART

-
2 组 1 MHz I²C

-
1 组 SPI

硬件曼彻斯特编译码器 (Hardware Manchester Codec)

-
内建硬件曼彻斯特编译码器

-
可配置曼彻斯特格式

-
可配置曼彻斯特比特率

-
支持可程序 8/ 16/ 32-bit CRC

-
支持 PDMA 传输

多达 29 I/O 具中断能力

-
史密特触发输入

-
四种引脚模式

-
支持独立上拉控制

支援串行调试(SWD)

96 位唯一标识符 (UID)

128 位唯一客户标识符 (UCID)

封装

-
QFN33 (4 mm x 4 mm)

-
QFN48 (5 mm x 5 mm)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系列跟以往的M0系列单片机比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网友A:
硬件曼彻斯特编译码器?应该这个以前没看到过。

网友A:
曼彻斯特编码(Manchester)又称裂相码、同步码、相位编码,是一种用电平跳变来表示1或0的编码方法,其变化规则很简单,即每个码元均用两个不同相位的电平信号表示,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方波,但0码和1码的相位正好相反。由于曼彻斯特码在每个时钟位都必须有一次变化,因此,其编码的效率仅可达到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