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dc怎么在Pwm采样呢?

楼主(2023-09-12):
AD, ADC, PWM, dc
adc怎么在Pwm采样呢?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求助

网友A:
ADC在PWM采样中的应用步骤如下:

1.配置四个外设来实现PWM硬件触发ADC采样。这四个外设一般包括eFlexPWM、ADC、XBARA和ADC_ETC。
2.eFlexPWM模块在配置完PWM的主要寄存器后,可以寻找输出触发寄存器,如SM0TCTRL - SM3TCTRL OUT_TRIG_EN位,它们控制的PWM输出触发为PWM_OUT_TRIG0和PWM_OUT_TRIG1。其中VAL0、VAL2和VAL4用于生成PWM_OUT_TRIG0,VAL1、VAL3和VAL5用于生成PWM_OUT_TRIG1。
3.PWM设置为有符号中央对齐,这样VAL0就能生成触发正好在PWM高电平中间的信号。
4.在实际使用中,首先要在ADC初始化时使用Adc_EnableHardwareTrigger函数来允许ADC硬件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在PWM采样中的应用步骤如下:

1.配置四个外设来实现PWM硬件触发ADC采样。这四个外设一般包括eFlexPWM、 ...

谢谢了

网友B:
使用ADC的触发功能。

网友C:
由于ADC芯片积分误差和微分误差以及偏置误差的影响,最好将信号峰值放大到满量程的90%以上再送入ADC。

网友D:
可以配置DMA通道以在PWM信号活动时自动触发ADC采样,并将采样数据传输到内存中。这样可以减少CPU的负载,并提高效率。

网友E:
可以使用ADC的读取函数读取模拟信号,然后使用ADC的转换函数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F:
噪声可能会影响采样的准确性。因此,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噪声,例如使用低噪声的运放,或者在ADC输入端添加滤波器。

网友G:
在使用ADC采集PWM信号时,需要确保ADC能够正确地处理PWM信号的特性,例如高频率、低抖动、高精度等。

网友H:
在采样PWM信号时,需要确保ADC和PWM模块的工作电压在合适的范围内

网友I:
可以配置ADC以在PWM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或其他特定条件下触发采样。这通常需要设置ADC寄存器以选择触发源

网友F:
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这将影响ADC采样的精度和信号质量。

网友J:
PWM频率越高,采样结果的波动频率就越高,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PWM频率,以保证采样结果的稳定性。

网友K:
如果PWM信号的频率高于ADC的采样频率,会导致PWM信号的占空比失真,从而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J:
采样率应该足够高,以便捕捉到所有的PWM脉冲。如果采样率太低,可能会导致某些脉冲被漏掉,从而影响采样的准确性。

网友L:
模拟信号电源必须和数字信号电源分开,主要将高频分量隔离就行

网友M:
把ADC设置成连续转换模式,同时对应的DMA通道开启循环模式,这样ADC就一直在进行数据采集然后通过DMA把数据搬运至内存

网友N:
可以采用时钟同步采样法,将采样时钟时序与PWM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交替出现的时序进行同步,对PWM波形进行逐点采样,得到每个采样周期内PWM波形的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

网友O:
可以使用数字信号处理算法计算PWM信号的占空比,或者将数字信号发送到其他设备进行处理。

网友P:
采样时间应该在PWM信号的脉冲宽度内,通常在PWM高电平期间进行采样,这样可以确保采样到的数据是最准确的。

网友Q:
ADC 转换器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转换过程,具体时间取决于 ADC 的采样速率和输入信号的频率。通常,可以通过读取 ADC 的状态寄存器来确定转换是否完成。

网友N:
可以使用电阻和电容将PWM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然后将电压信号输入到ADC。

网友R:
使用适当的寄存器和位域配置ADC。这通常涉及设置ADC的采样速率、参考电压、输入通道和其他相关参数。

网友:
需要考虑外部电路的精度和稳定性,以及ADC的输入范围和分辨率等因素

网友S:
采样速率越快,采样周期越短,对 PWM 信号的分辨率就越高。但同时,采样速率越快,ADC 的功耗也越大。

网友E:
ADC的分辨率应该足够高,以便能够区分出PWM脉冲的宽度。如果分辨率太低,可能会导致采样的数据不准确。

网友T:
可能需要在ADC输入前加入滤波电路,以确保采样到的数据准确可靠。

网友U:
使用定时器中断每隔一定时间进行ADC转换,这样每次都必须读ADC的数据寄存器,非常浪费时间。

网友C:
PWM信号通常包含高频率成分,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滤波和抗干扰措施,以确保ADC采样的准确性。

网友V:
对于PWM信号的采样,需要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以确保捕捉到有效的PWM信号。

网友W:
不同的ADC具有不同的精度和线性度,需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和校准。

网友R:
设置ADC的参数,例如采样频率、转换时间、转换模式等,以确保ADC能够正确地采集模拟信号。

网友U:
采样周期需要根据PWM信号的频率和所需要的精度来确定。

网友X:
ADC的采样时钟与PWM信号的时钟同步,避免采样时钟和PWM信号的相位差引起的采样失真问题。

网友Y:
代码中检测PWM信号的状态,并在需要的时间点启动ADC采样。这种方法可能需要更精确的时序控制。

网友Z:
为了采样PWM信号,需要将ADC触发源设置为相应的PWM通道。

网友B:
通常差分馈入在SNR上优化少许,但是电路复杂一些。

网友AA:
需要精确的采集整个pwm的波形吗?

网友AB:
首先要确认这个pwm的幅值超过adc的采集范围了吗

网友AC:
这个还得比对pwm的频率和adc采集的速度吧

网友AD:
这个取决于pwm的速度了 太快的话 估计采集不准确

网友AE:
楼主想用用adc采集自己输出的pwm波?

网友AF:
pwm波信号直接进单片机的adc是很危险的

楼主(2023-10-13):
可以了,在PWM中心采样

网友AG:
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会影响adc的采样精度和信号质量。

网友AH:
在对PWM信号进行采样时,必须保证ADC和PWM模块的工作电压在合适的范围内

网友AI(2023-12-05):
模拟信号电源必需以及数字信号电源分隔,重要将高频份量断绝就行

网友AJ(2024-01-08):
可能需要在ADC输入前添加滤波电路,以确保采样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AK:
利用电阻器和电容将PWM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然后将电压信号输入ADC。

网友AL:
必要斟酌外部电路的精度以及稳定性,和adc的输入范畴以及分辨率等身分

网友AM:
对于PWM信号的采样,需要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以保证捕获到有效的PWM信号。

网友AN:
不一样的adc具备不一样的精度以及线性度,必要按照现实必要举行选择以及校准。

网友AO:
采样周期必要按照pwm旌旗灯号的频率以及所必要的精度来肯定。

网友AP(2024-04-08):
可以使用数字信号处理算法计算所述 PWM 信号的占空比,也可以将所述数字信号发送到另一设备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