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和TI C2000对比

楼主:
HC32F460是不是支持浮点计算,和TI C2000相比,同样主频下跑一段算法,谁的用时更短?

网友A(2023-09-12):
HC32F460支持单精度浮点运算,TI那个没接触过

网友B:
C2000 也有支持浮点的。DSP 快

网友C:
TI的纯硬件算法更快

网友D:
HC32F460 是 ARM Cortex M4F 内核的 MCU,支持 FPU 以及 SIMD 指令集,已经极大优化了运算性能,但比起 TI 的 DSP 芯片,性能还是不足的,加上 TI C2000 芯片本身的硬件 IQMath 算法加速器的加持,同主频下用时更短的还是 TI,国产 MCU 一直在追赶。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问题,,460是个型号,,C2000是一个系列,,,,C2000高端的M7都比不了,,,低端的肯定不如460,,而且C2000主打实时性,你应该用ARM的cortex-R系列产品来对标,,,C2000主要是在运动控制、电力电子行业,他们的PWM分辨率极高,PS级别,,一般M4、M3基本上都是ns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问题,,460是个型号,,C2000是一个系列,,,,C2000高端的M7都比不了,,,低端的肯定不如4 ...

此言差矣!
TI最低端的也比460强。比如官网最低端的 0.79美金的2800132.同主频是两倍主频M7 的性能。
M4 不是对手

网友F:
目前在用F28335,感觉CCS软件也挺好上手的,虽然十几年前以前接触过,但都忘了差不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此言差矣!
TI最低端的也比460强。比如官网最低端的 0.79美金的2800132.同主频是两倍主频M7 的性能。
M4  ...

C2000有很多,,低端就2407,,,定点,,很多年了,,,这个是最新出来的,,而且你这个在C2000并不算低端,,C28X内核的,,很顶的,,低端的像C24X内核,,

网友B(点评):
你是考古队。

网友B(点评):
2407 已经绝种很久了。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B: 没绝,2016年还更新过呢,,另外即便是C28X内核的2812,2810,这些定点应该也不如460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E: 也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此言差矣!
TI最低端的也比460强。比如官网最低端的 0.79美金的2800132.同主频是两倍主频M7 的性能。
M4  ...

不知道你说的2407和2810、2811、2812绝迹是什么意思,,,官方的状态是Active,,一直没有停产呢,281x系列资料还持续更新着的

281x

281x

网友B(点评):
那你厉害,下单买一片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B: 立创2407、2810、2812、28335还真有货,,,但不能因为拿不到货就说绝迹,,那28377从去年到上半年一直拿不到货,,就说28377绝迹了,这不太科学,,,按官方的说法就是供货周期再次延长

网友G:
ti的这个型号不支持浮点数计算的吧

网友H:
TI的这是一个系列的芯片 楼主得支出来具体的比对的型号

网友I:
这个没办法比较吧 如果代码语句不通都会导致执行的周期有区别

网友J:
这个时间长短只能跟单片机硬件挂钩而和算法的种类无关是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时间长短只能跟单片机硬件挂钩而和算法的种类无关是吗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调用的指令相同

网友L:
内核的档次不同吧 c2000是比较老的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