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果SWD或者ICE接口缺少nReset管脚,会造成什么限制?

楼主(2023-09-13):
SWD或者ICE接口包含5根管脚,分别为VDD、ICE_DAT、ICE_CLK、nReset以及VSS。
通过SWD或者ICE接口,用户可以借由Nu-Link对MCU进行烧录或者除错。其中nReset管脚用来复位MCU或者是初始化SWD及ICE的信号。
如果缺少Reset管脚,系统虽然可以正常除错,但是因为没有辨法重新初始化SWD及ICE的信号,会导致MCU不能接受”whole chip erase”指令。
换而言之,一旦芯片被lock时,就没有辨法通过”whole chip erase”,解除芯片lock的状态。
所以自己做的板子,预留烧录接口的话,要预留个完整的。

一直有个问题,我看板载的烧录器有的写的名字是Nu-LINK-ME,有的是ICE V 3.0 那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发现ICE 的官网没找到资料。

网友:
不建议烧录接口缺少任何一个管教。

网友A:
无法进行硬件复位

网友B:
更难进行多线程调试

网友C:
如果没有nReset管脚,调试器就不能让目标硬件进入低功耗模式,也就不能对这些低功耗模式进行调试。

网友D:
如果缺少nReset管脚,会对硬件调试带来很大的限制。在设计和使用调试接口时,应该确保有足够的管脚来支持这些关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