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用笔记】BlueNRG-LP、BlueNRG-LPS+定时器模块

楼主(2023-09-13):
(图片)

网友A(2024-09-21):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B: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C: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D: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E: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F: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G: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H: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I: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J: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