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usbmini将stm32f401与电脑连接在一起时,会弹出除了DETAILS外的FAIL.text文件内容为:接口固件复位/停止目标MCU失败。处理步骤

楼主(2023-09-13):
用usbmini将stm32f401与电脑连接在一起时,会弹出除了DETAILS外的FAIL.text文件内容为:接口固件复位/停止目标MCU失败。处理步骤

网友A:
没插好吗

网友B(2024-08-31):
可能需要更新或重新烧录调试接口的固件

网友B:
尝试重新连接 USB Mini 线缆,有时简单的重新连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D: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E: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F: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G: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H: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I: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J: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K: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L: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M:
安装适用于STM32的USB驱动程序。可以尝试重新安装或更新驱动。

网友N:
手动复位目标MCU,通常可以通过按下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

网友O(2024-09-30):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或其他编程软件,检查是否能够成功连接和编程MCU。

网友O:
检查IDE或调试器的设置,确保配置正确,特别是接口类型(如SWD或JTAG)、时钟设置等。

网友P:
使用其他的STM32开发板或其他电脑,以排除硬件故障或软件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