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怎样设置STM32G070rbt6芯片当工作电源降到2.7V以下就复位停机

楼主(2023-09-13):
我有个应用设计,MCU用的是STM32G070rbt6芯片,外扩了一片铁电存储器FRAM。STM32G070在2.0V-3.3V工作电压下都能正常工作,但铁电存储器FRAM的工作电压是2.7V-3.3V. 项目测试过程中,发现在上电掉电的过程中,铁电存储器的数据无端的被改乱了,铁电的数据被改的面貌全非。 我们判断是电压低于2.7V时,STM32G070在正常工作,但铁电已经工作异常了,此时修改了数据。 请问,怎样设置STM32G070芯片当工作电源降低到2.7V以下就复位停机?目前芯片外部没有加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A:
如果该芯片支持欠压复位 BOR就好。好像它不支持,那么你得动态监测电压了,比方通过ADC监测VDD.

网友B:
掉电为啥会改数据啊

网友C:
禁止读写

网友A:
外部没有额外电路,可以考虑借助内部有个Vrefint =1.2v电压 来监测VDD.,前提是VDD=VDDA.

利用ST MCU内部的基准参考电压监测电源电压及其它

网友D:
工作电压太低了吧

网友E(2024-04-29):
基础电压非常重要,建议不要低压运行

网友F:
低压运行可能出问题

网友G:
电源指的是电池吗?

网友H:
最好加一个电压检测电路,要不肯定是不知道供电电源的电压的。

网友I(2024-09-06):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J: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K: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L: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M: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N: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O: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P: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Q: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R: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