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户手册】BlueNRG-LP、BlueNRG-LPS 2.4 GHz 无线电私有驱动程序

楼主(2023-09-13):
本文档介绍 BlueNRG-LP、BlueNRG-LPS 2.4 GHz 无线电私有底层驱动程序,它提供对 BlueNRG-LP 和 BlueNRG-LPS设备的访问权限,以便在不使用蓝牙链路层的情况下发送和接收数据包。使用中心数据结构和 API 的应用程序可以控制数据包的不同特征,例如:间隔、通道频率、数据长度等。

网友A(2024-09-21):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B: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C: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D: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E: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F: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G: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H: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I: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J: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