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应用笔记】BlueNRG-LP、BlueNRG-LPS(无线)固件升级

楼主(2023-09-13):
本应用笔记介绍运行于随 BlueNRG-LP、BlueNRG-LPS 片上系统提供的 Bluetooth®低功耗(LE)栈之上的 BlueNRGLP、BlueNRG-LPS 无线(OTA)固件升级程序

网友A(2024-09-21):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B: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C: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D: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E: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F: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G: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H: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I: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J: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