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隔离485

楼主(2023-09-13):
到底谁在用隔离485啊,找不到客户在用

网友A:
工业场合,很多设备互联,没有隔离,故障率很高的

好像比如485是高速大概10M的话就需要加隔离了,目前遇到最多的还是直接数字隔离+485的,便宜,工业场景的东西设备也不会小
好嘞,我找找看

网友B:
正儿八经的对外通信的RS485一般都是隔离的。

比如PLC这种?

网友C:
工业设备的RS-485通信接口都是采用隔离设计的啊,只是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才没有隔离。

好嘞,我找找看

网友D:
我就在用啊,不过数量不多哈

136 3663 4616
老哥可否交流交流

网友E:
我一直在用,用过无数,用了30年了。

有这么多的阿,是二次集成芯片么?或者您说的是隔离485一起的模块吧
@本宏电子 :这种简单的应用没留意是否国产(但以前没有国产的零件,近几年就多起来了),隔离485有好多个零件呢,3个TVS管、2个放电管、2个自恢复保险丝、485芯片、隔离电源模块、电阻、电容。
是国产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