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问题请教

楼主(2023-09-13):
请教下各位大佬,CMOS型运放和J-FET型运放,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是否可以代替?

xch
这个没法回答。像找老婆。乌龟爱王八,老鼠爱大米。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q_25144391/article/details/106763578

https://www.ti.com/lit/an/sboa355/sboa355.pdf?ts=16945726954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q_25144391/article/details/106763578

https://www.ti.com/lit/an/sboa355/sboa3 ...

我想找一颗国产的J-FET的管子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找一颗国产的J-FET的管子找不到

扬州国芯有

网友B:
按照您的指示,去他们官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J-FET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的指示,去他们官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J-FET的管子。

网友B:
您好,您这个手册是J-FET输入的运放,而我是想找国产的J-FET的管子。因为一个项目原来用的是进口的一个J-FET,型号是BF862,现在想进行国产化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这个手册是J-FET输入的运放,而我是想找国产的J-FET的管子。因为一个项目原来用的是进口的一个J- ...

http://www.gcore.com.cn/products-102/

网友C:
国产化芯片网上不好找,需要找厂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