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电流采样雷击浪涌保护怎么做?

楼主(2023-09-13):
输入:三相电经过电流互感器(变比不知),电流互感器输出5A的AC电流,使用30mΩ 1W的感测电阻,使用隔离运放采集感测电阻两            端的电压,隔离运放输入要求±250mV。要求:雷击浪涌保护,17626.5---4级(4kV)
猜想:1、雷击时,4kV的脉冲干扰,应该是加在火线或者零线上的,也就是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
          2、一次侧的保护不知,4kV应该会在一次侧产生大电流,这时电流互感器应该会饱和,所以一次侧应该有保护。

          3、假设一次侧没有饱和,那二次侧也只是电流增大,电压会增加吗?
问题:1、关于三相电的雷击浪涌保护,一般是做在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还是二次侧?
          2、电流采样一般感测电阻都会比较小,所以端电压比较小,如果是在二次侧做保护,那么放电管、压敏电阻和TVS都没有这么小的值啊。
求教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