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是什么?这些解决办法要知道!

楼主(2023-09-13):
其实对于晶振不起振的主要原因有很多,比如晶振损坏,晶振接头问题等等都是晶振不起振的原因的。下面针对于晶振不起振的原因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些细节吧!只要大家了解这些细节也能够解决。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一:设计原因

设计原因一般很少出现,因为晶振公司在制作的晶振以后都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当然也可能会有设计的原因,比如晶振焊盘太小,设计不合理,导致贴片机的放置偏移或不到位,焊盘太小,锡膏会少,焊接不可靠解决方法就是增加焊盘,这种原因很好解决的。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二:电路原因

晶振属于灵敏配件,若是晶振电路不合理,EMC干扰大,导致晶振收因晶振引脚产品感应电流大而烧毁,这也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初次使用晶振的公司很容易会出现这样的原因。由于公司的设计电路问题导致晶振烧毁,很正常。这种方式常见的解决方法是在晶振引脚两端并联一个1M阻值的电阻,改变电路,就能够快速解决,具体要看实际情况而定,这里只是简单的判断。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三:晶振旁路电容不匹配

晶振的旁路电容可以帮助启动振荡,微调晶振的输出频率,一般在10~20PF左右。但是,当芯片贴装过程中出现混频时,两个旁路电容之差较大,会导致晶振不振荡。或者设计的旁路电容不合理,在边界参数时可能不振动。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四:工作环境原因

对于晶振的工作环境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晶振温度过高时,容易造成晶振损坏。解决方法是根据系统中各器件的温度要求,整理出合适的温度曲线文件。晶振本身质量有问题,这种问题更容易出现在小品牌或者购买的拆解部件上。当晶振量产过程中不良率较高时,可将损坏的晶振提供给供应商进行分析,并要求供应商提供8D报告。找到问题点,进行整改控制。

总之,对于电子产品的外接芯片来说,若是技术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现在任何位置的芯片都有可能出现缺陷,尤其是二次焊接或者企业自己设计的电路,没有充足的经验很容易导致晶振不起振的,这种是晶振不起振的原因主要原因具体是什么原因要分析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