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rduino支持的所有STM单片机列表

楼主(2023-09-13):
https://github.com/arduino/Arduino/wiki/Unofficial-list-of-3rd-party-boards-support-urls

STM32 core (official): https://github.com/stm32duino/BoardManagerFiles/raw/main/package_stmicroelectronics_index.json

Provide support of the following STM32 series:
STM32F0, STM32F1, STM32F2, STM32F3, STM32F4, STM32F7
STM32G0, STM32G4
STM32H7
STM32L0, STM32L1, STM32L4, STM32L5,
STM32MP1 (Cortex-M)
STM32U5
STM32WB, STM32WL
List of current supported boards here
STM8 core (official):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stm32duino/BoardManagerFiles/main/package_stmicroelectronics_index.json

Provide support of the following STM8 series:
STM8L
STM8S
List of current supported boards here
STM8: https://github.com/tenbaht/sduino/raw/master/package_sduino_stm8_index.json

An Arduino-like programming API that can be used from within the Arduino IDE or for Makefile-controlled builds.
Using the SDCC and written in plain C instead of C++.
STM8F103 breakout board
ESP14 WiFi board
STM8S105Discovery board
STM32F1xx/STM32F4xx/STM32F3xx Series: http://dan.drown.org/stm32duino/package_STM32duino_index.json

STM32 Discovery F407
STM32Stamp F405
Netduino2 F405
STM32F3Discovery
Maple Mini
Maple (Rev 3)
Maple (RET 6)
Microduino Core STM32 to FLASH
STM Nucleo F103RB (STLink)
Generic STM32F103C series
Generic STM32F103R series
Generic STM32F103T series
Generic STM32F103V series
Generic STM32F103Z series
Generic GD32F103C series

网友A:
只有这些啊?

网友B:
新的型号大概多久才能适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的型号大概多久才能适配啊

这得看社区的了

网友D(2024-04-28):
现在应该更多了

网友E:
Arduino支持的所有STM单片机很详细

网友F(2024-09-06):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G: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H: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I: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J: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K: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L: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M: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N: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