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 ML51】如何在timer2运行过程中正确读取计数器的当前值?

楼主(2023-09-13):
TRM上要求读写TH和TL前需要先停止timer。如果停下来读取计数值,再重新计数,会导致定时时间比实际变长,如何实现运行时读取timer计数值?

网友A:
由于timer的计数器是由两个寄存器TH和TL组成。不可能实现同时读写两个寄存器。
如果在timer运行中读写,就存在读取第二个寄存器时,第一个寄存器的值已经发生变化。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错误。所以TRM上建议需要先停下来再读写。
如果**timer运行时读取TH和TL。可以采用读取两次数据的方法,如果第二次读取的TH值不一致,丢弃重新开始两次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