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 调占空比能输出全高,但不能输出全低,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13):
PWM 调占空比能输出全高,但不能输出全低,怎么解决?

网友A:
M0的PWM 在占空比值 >=周期值时,输出全高,而占空比值=0时,仍会输出一个时钟的高脉冲,消除这个高脉冲有以下方法:

1,如果用的是单路PWM ,互补的另一路不用,可以使能死区,并配置死区时间=1, 这样高电平=1个时钟时,就输出低了。

网友A:
2,把引脚功能切换到 GPIO 功能,输出低。

网友A:
3,选用新唐M4芯片,仅变占空比数值,就可输出全低和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