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采样率已到芯片规格上限,还是有点低,有办法提高采样率吗?

楼主(2023-09-13):
1,我们芯片规格书上最大采样率数值,是保证精度条件下的最大采样率,如果允许精度可以稍降低一点,采样率可以超一点

2,M480系列ADC 采样率可到 5M,但M483有俩ADC 外设,俩ADC 可以最高采样率时交替采样,采样率加倍就可到10M。我们有俩ADC交替工作的参考代码。

3,M460系列的单片机有三个ADC 外设,三个外设交错采样,采样率可变三倍到15Mbps

网友:
如果是软件触发会耽误事,用DMA,完成后自动发送。

网友A:
使用更高速的芯片

网友B:
硬件升级,包括升级处理器、内存或其他相关组件。

网友C:
软件优化,优化算法和数据处理过程可以提高采样率的有效性。

网友D:
并行处理:通过并行化计算和数据处理任务,您可以提高采样率。

网友E:
降低数据处理量,可以考虑在数据处理之前或之后进行数据筛选、压缩或过滤,以减少需要处理的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