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测旋钮电压,旋钮未动,ADC 数据却在不停跳动,如何让数据不跳?

楼主(2023-09-13):
ADC测旋钮电压,旋钮未动,ADC 数据却在不停跳动,如何让数据不跳?

网友A:
ADC 数据跳动很难从硬件上消除,可以用软件方式,可用以下公式

y = (15y + x +8) >>4 ;   // 当ADC 数值x 波动小于15时,y值不会变化。

y = (31y + x + 16)>>5 ;   // ADC 值跳动小于 31时,y 值不会跳动。

网友B(2023-10-31):
引用 网友A:
ADC 数据跳动很难从硬件上消除,可以用软件方式,可用以下公式

y = (15y + x +8) >>4 ;   // 当ADC 数值x ...

这个x值是什么?

网友C:
应该只有跳後面2位,看最高10bi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