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减小 ADC 数据波动?

楼主(2023-09-13):
如何减小 ADC 数据波动?

网友A:
DC数据的波动主要与PCB 走线有关,硬件方面注意模拟走线远离数字信号。另外可以在ADC 引脚加电容滤除一些高频信号, 软件方面可以增加低通滤波,推荐个公式:

Y = (Y*a + X*b) >>n  ;     // 要求 a+b = 2^n, 除法用移位,否则还是要用除法

举个具体数值的例子,a+b = 8 时可用下式:
y = (5y +3x +4) >>3 ;
y = (7y + x +4) >>3 ;        // 加4是做4舍5入

a+b =16 时,
y = (13y + 3x + 8) >> 4;
y = (15y + x +8) >>4 ;

x前面的系数越小,对数据跳动的抑制效果越好,但真实信号变化会变慢。

网友B:
根据需要增加滤波电容。

网友C:
总的来说,减小ADC的数据波动需要在硬件设计和软件算法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设计。

网友D:
对于随机噪声,可以通过多次采样求平均值来减小误差。即:对ADC进行多次采样,并将采样值进行平均化处理,然后再输出。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减小随机误差。

网友E:
对于固定偏差,可以通过软件算法进行修正。例如:使用已知的理想ADC数值,通过软件算法计算出偏差值,然后进行修正输出。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减小固定偏差。

网友E:
在硬件设计上,可以采用温度漂移补偿技术,以减小温度对ADC的影响。同时,也可以采用噪声抑制技术,例如:在ADC的输入端增加RC滤波器等,可以有效抑制外部噪声对ADC的影响。

网友E:
在软件算法上,可以采用数字滤波技术,例如:采用滑动平均滤波器、中值滤波器、卡尔曼滤波器等,可以进一步减小ADC的波动和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