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怎么让引脚SPD以及唤醒后都保持低电平

楼主(2023-09-13):
SPD唤醒后PC7会出现2ms的低电平。

网友A:
从SPD唤醒后芯片重启,主函数里如果先调用释放引脚保持,再按照config将引脚设置成准双向(输出1)或者高阻输入(引脚状态不确定)。
如果此时要保持引脚输出低电平,建议先配置引脚,再释放引脚保持。

网友B:
应该可以通过配置字解决吧

网友C:
要使引脚SPD在唤醒后保持低电平,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将引脚SPD配置为输出模式。这可以通过在程序中将引脚SPD的mode设置为OUTPUT来实现。例如,在Arduino中,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arduino
pinMode(SPD, OUTPUT);
在唤醒后将引脚SPD输出低电平。为了实现这一点,您需要在程序中添加一段代码,以在设备唤醒时将引脚SPD输出低电平。例如,在Arduino中,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arduino
void setup() {
  // 初始化其他引脚和设置
  pinMode(SPD, OUTPUT);
}

void loop() {
  // 设备处于唤醒状态时的代码
  digitalWrite(SPD, LOW); // 将引脚SPD输出低电平
  delay(1000); // 延时1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