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无法识别U盘

楼主(2023-09-13):
自己做的板子,使用HSUSBH_USBH_MassStorage例程,U盘插上去无法识别

网友A:
在检查一下软考有无问题

网友B:
可能存在原因
1、例程有过流保护功能,板子硬件可能没有
     如果需要直接给VBUS供电的话,需要通过寄存器关闭过流保护HcRhDescriptorA【NOCP】,另外USB_VBUS_ST和USB_VBUS_EN没有用到可以设置成
2、外部晶振不是用的12MHz
3、布线问题。没有计算走线阻抗

网友C:
如果是官方的板子肯定没问题,看看你那儿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