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IOT开发板上1.2V这一路电源设置为1.25V?

楼主(2023-09-13):
为什么IOT开发板上1.2V这一路电源设置为1.25V?

网友A:
DS里各组电压要求如下
电源设计要考虑到走线,磁珠或电阻的压降,计算纹波等参数,保证在满负荷下,芯片管脚上有1.2V,这样是比较可靠的设计。

网友B:
那就是高一点点。

网友C:
建议查看相关技术手册

网友D(2023-10-14):
为了有一定的电压余量啊 考虑功率的问题

网友E:
估计是考虑如果带载的话会有一点点拉低 吧

网友F:
兼容性和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