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boot.release:2016.11-gd4ba46e-dirty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3-09-13):
uboot.release:2016.11-gd4ba46e-dirty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user@ubuntu:~/git/NUC970_U-Boot_v2016.11$ git rev-parse --verify HEAD
gd4ba46e79d96ee87ea8ae3d035f09c49ffdb8dde
可以看到git clone时候的git commit number
所以,XXXX-YYYY-ZZZZ的意义如下
XXXX:uboot版本
YYYY:git clone时候的commit number
ZZZZ:-dirty表示check out后有修改,若git clone后没有修改的版本没有-di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