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F8P6 USART1接收无法正常开启

楼主(2023-09-13):
如题,GD32E230F8P6 PA2\PA3设置为AF1(USART1_TX,RX)初始化完成后,正常应该可以看到STAT寄存器REA\TEA两位都置1.但实际上,只有TEA置1了,REA还是0。USART0(PA9,PA10)则可正常设置。
在论坛里看到了faithswss GD32F150G8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88628-1-1.html

怎么解决的。我也发现同样问题了

网友A:
对于GD32E230F8P6 USART1接收无法正常开启的问题,一种可能的原因是USART1的接收寄存器REA没有被正确设置。

网友B:
看一下串口配置

网友C:
就是说使用调试工具看到的数据和实际是不相符的是吗

网友D:
楼主确认一下这个部分的引脚有没有复用的情况呢

网友E:
如果不使用串口0以及其他功能 这个串口1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F:
楼主是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寄存器的呢

网友G:
这两个标志位是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的使能位吗

网友H:
这个是不是跟串口的传输模式有关系呢

楼主(2025-09-26):
最后可以用了,不去判断REA这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