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最全PCB相关术语及英文对照

楼主(2023-09-14):
PCB专业英译术语
一、 综合词汇
1、 印制电路:printed circuit
2、 印制线路:printed wiring
3、 印制板:printed board
4、 印制板电路: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5、 印制线路板:printed wiring board(PWB)
6、 印制组件:printed component
7、 印制接点:printed contact
8、 印制板装配:printed board assembly
9、 板:board
10、 单面印制板:single-sided printed board(SSB)
11、 双面印制板: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DSB)
12、 多层印制板:mulitlayer printed board(MLB)
13、 多层印制电路板:mulitlayer printed circuit board
14、 多层印制线路板:mulitlayer prited wiring board
15、 刚性印制板:rigid printed board
16、 刚性单面印制板:rigid single-sided printed borad
17、 刚性双面印制板:rigid double-sided printed borad
18、 刚性多层印制板:rigid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19、 挠性多层印制板:flexible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20、 挠性印制板:flexible printed board
21、 挠性单面印制板:flexible single-sided printed board
22、 挠性双面印制板:flexible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23、 挠性印制电路: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FPC)
24、 挠性印制线路:flexible printed wiring
25、 刚性印制板:flex-rigid printed board, rigid-flex printed board
26、 刚性双面印制板:flex-rigid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rigid-flex double-sided printed
27、 刚性多层印制板:flex-rigid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rigid-flex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28、 齐平印制板:flush printed board
29、 金属芯印制板:metal core printed board
30、 金属基印制板:metal base printed board
31、 多重布线印制板:mulit-wiring printed board
32、 陶瓷印制板:ceramic substrate printed board
33、 导电胶印制板:electroconductive paste printed board
34、 模塑电路板:molded circuit board
35、 模压印制板:stamped printed wiring board
36、 顺序层压多层印制板:sequentially-laminated mulitlayer
37、 散线印制板:discrete wiring board
38、 微线印制板:micro wire board
39、 积层印制板:buile-up printed board
40、 积层多层印制板:build-up mulitlayer printed board (BUM)
41、 积层挠印制板:build-up flexible printed board
42、 表面层合电路板:surface laminar circuit (SLC)
43、 埋入凸块连印制板:B2it printed board
44、 多层膜基板:multi-layered film substrate(MFS)
45、 层间全内导通多层印制板:ALIVH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46、 载芯片板:chip on board (COB)
47、 埋电阻板:buried resistance board
48、 母板:mother board
49、 子板:daughter board
50、 背板:backplane
51、 裸板:bare board
52、 键盘板夹心板:copper-invar-copper board
53、 动态挠性板:dynamic flex board
54、 静态挠性板:static flex board
55、 可断拼板:break-away planel
56、 电缆:cable
57、 挠性扁平电缆:flexible flat cable (FFC)
58、 薄膜开关:membrane switch
59、 混合电路:hybrid circuit
60、 厚膜:thick film
61、 厚膜电路:thick film circuit
62、 薄膜:thin film
63、 薄膜混合电路:thin film hybrid circuit
64、 互连:interconnection
65、 导线:conductor trace line
66、 齐平导线:flush conductor
67、 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
68、 跨交:crossover
69、 板边插头:edge-board contact
70、 增强板:stiffener
71、 基底:substrate
72、 基板面:real estate
73、 导线面:conductor side
74、 组件面:component side
75、 焊接面:solder side
76、 印制:printing
77、 网格:grid
78、 图形:pattern
79、 导电图形:conductive pattern
80、 非导电图形:non-conductive pattern
81、 字符:legend
82、 标志:mark

楼主:
二、 基材:
1、 基材:base material
2、 层压板:laminate
3、 覆金属箔基材:metal-clad bade material
4、 覆铜箔层压板:copper-clad laminate (CCL)
5、 单面覆铜箔层压板:single-sided copper-clad laminate
6、 双面覆铜箔层压板:double-sided copper-clad laminate
7、 复合层压板:composite laminate
8、 薄层压板:thin laminate
9、 金属芯覆铜箔层压板:metal core copper-clad laminate
10、 金属基覆铜层压板:metal base copper-clad laminate
11、 挠性覆铜箔绝缘薄膜:flexible copper-clad dielectric film
12、 基体材料:basis material
13、 预浸材料:prepreg
14、 粘结片:bonding sheet
15、 预浸粘结片:preimpregnated bonding sheer
16、 环氧玻璃基板:epoxy glass substrate
17、 加成法用层压板:laminate for additive process
18、 预制内层覆箔板:mass lamination panel
19、 内层芯板:core material
20、 催化板材:catalyzed board ,coated catalyzed laminate
21、 涂胶催化层压板:adhesive-coated catalyzed laminate
22、 涂胶无催层压板:adhesive-coated uncatalyzed laminate
23、 粘结层:bonding layer
24、 粘结膜:film adhesive
25、 涂胶粘剂绝缘薄膜:adhesive coated dielectric film
26、 无支撑胶粘剂膜:unsupported adhesive film
27、 覆盖层:cover layer (cover lay)
28、 增强板材:stiffener material
29、 铜箔面:copper-clad surface
30、 去铜箔面:foil removal surface
31、 层压板面:unclad laminate surface
32、 基膜面:base film surface
33、 胶粘剂面:adhesive faec
34、 原始光洁面:plate finish
35、 粗面:matt finish
36、 纵向:length wise direction
37、 模向:cross wise direction
38、 剪切板:cut to size panel
39、 酚醛纸质覆铜箔板:phenolic cellulose paper copper-clad laminates(phenolic/paper CCL)
40、 环氧纸质覆铜箔板:epoxide cellulose paper copper-clad laminates (epoxy/paper CCL)
41、 环氧玻璃布基覆铜箔板:epoxide woven glass fabric copper-clad laminates
42、 环氧玻璃布纸复合覆铜箔板:epoxide cellulose paper core, glass cloth surfaces copper-clad laminates
43、 环氧玻璃布玻璃纤维复合覆铜箔板:epoxide non woven/woven glass reinforced copper-clad laminates
44、 聚酯玻璃布覆铜箔板:ployester woven glass fabric copper-clad laminates
45、 聚酰亚胺玻璃布覆铜箔板:polyimide woven glass fabric copper-clad laminates
46、 双马来酰亚胺三嗪环氧玻璃布覆铜箔板:bismaleimide/triazine/epoxide woven glass fabric copper-clad lamimates
47、 环氧合成纤维布覆铜箔板:epoxide synthetic fiber fabric copper-clad laminates
48、 聚四乙烯玻璃纤维覆铜箔板:teflon/fiber glass copper-clad laminates
49、 超薄型层压板:ultra thin laminate
50、 陶瓷基覆铜箔板:ceramics base copper-clad laminates
51、 紫外线阻挡型覆铜箔板:UV blocking copper-clad laminates

楼主:
三、 基材的材料
1、 A阶树脂:A-stage resin
2、 B阶树脂:B-stage resin
3、 C阶树脂:C-stage resin
4、 环氧树脂:epoxy resin
5、 酚醛树脂:phenolic resin
6、 聚酯树脂:polyester resin
7、 聚酰亚胺树脂:polyimide resin
8、 双马来酰亚胺三嗪树脂:bismaleimide-triazine resin
9、 丙烯酸树脂:acrylic resin
10、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melamine formaldehyde resin
11、 多官能环氧树脂:polyfunctional epoxy resin
12、 溴化环氧树脂:brominated epoxy resin
13、 环氧酚醛:epoxy novolac
14、 氟树脂:fluroresin
15、 硅树脂:silicone resin
16、 硅烷:silane
17、 聚合物:polymer
18、 无定形聚合物:amorphous polymer
19、 结晶现象:crystalline polamer
20、 双晶现象:dimorphism
21、 共聚物:copolymer
22、 合成树脂:synthetic
23、 热固性树脂:thermosetting resin
24、 热塑性树脂:thermoplastic resin
25、 感旋光性树脂:photosensitive resin
26、 环氧当量:weight per epoxy equivalent (WPE)
27、 环氧值:epoxy value
28、 双氰胺:dicyandiamide
29、 粘结剂:binder
30、 胶粘剂:adesive
31、 固化剂:curing agent
32、 阻燃剂:flame retardant
33、 遮光剂:opaquer
34、 增塑剂:plasticizers
35、 不饱和聚酯:unsatuiated polyester
36、 聚酯薄膜:polyester
37、 聚酰亚胺薄膜:polyimide film (PI)
38、 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etylene (PTFE)
39、 聚全氟乙烯丙烯薄膜:perfluorinated ethylene-propylene copolymer film (FEP)
40、 增强材料:reinforcing material
41、 玻璃纤维:glass fiber
42、 E玻璃纤维:E-glass fibre
43、 D玻璃纤维:D-glass fibre
44、 S玻璃纤维:S-glass fibre
45、 玻璃布:glass fabric
46、 非织布:non-woven fabric
47、 玻璃纤维垫:glass mats
48、 纱线:yarn
49、 单丝:filament
50、 绞股:strand
51、 纬纱:weft yarn
52、 经纱:warp yarn
53、 但尼尔:denier
54、 经向:warp-wise
55、 纬向:weft-wise, filling-wise
56、 织物经纬密度:thread count
57、 织物组织:weave structure
58、 平纹组织:plain structure
59、 坏布:grey fabric
60、 稀松织物:woven scrim
61、 弓纬:bow of weave
62、 断经:end missing
63、 缺纬:mis-picks
64、 纬斜:bias
65、 折痕:crease
66、 云织:waviness
67、 鱼眼:fish eye
68、 毛圈长:feather length
69、 厚薄段:mark
70、 裂缝:split
71、 捻度:twist of yarn
72、 浸润剂含量:size content
73、 浸润剂残留量:size residue
74、 处理剂含量:finish level
75、 浸润剂:size
76、 偶联剂:couplint agent
77、 处理织物:finished fabric
78、 聚酰胺纤维:polyarmide fiber
79、 聚酯纤维非织布:non-woven polyester fabric
80、 浸渍绝缘纵纸:impregnating insulation paper
81、 聚芳酰胺纤维纸:aromatic polyamide paper
82、 断裂长:breaking length
83、 吸水高度:height of capillary rise
84、 湿强度保留率:wet strength retention
85、 白度:whitenness
86、 陶瓷:ceramics
87、 导电箔:conductive foil
88、 铜箔:copper foil
89、 电解铜箔:electrodeposited copper foil (ED copper foil)
90、 压延铜箔:rolled copper foil
91、 退火铜箔:annealed copper foil
92、 压延退火铜箔:rolled annealed copper foil (RA copper foil)
93、 薄铜箔:thin copper foil
94、 涂胶铜箔:adhesive coated foil
95、 涂胶脂铜箔:resin coated copper foil (RCC)
96、 复合金属箔:composite metallic material
97、 载体箔:carrier foil
98、 殷瓦:invar
99、 箔(剖面)轮廓:foil profile
100、 光面:shiny side
101、 粗糙面:matte side
102、 处理面:treated side
103、 防锈处理:stain proofing
104、 双面处理铜箔:double treated foil

楼主:
四、 设计
1、 原理图:shematic diagram
2、 逻辑图:logic diagram
3、 印制线路布设:printed wire layout
4、 布设总图:master drawing
5、 可制造性设计:design-for-manufacturability
6、 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aided design.(CAD)
7、 计算机辅助制造: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CAM)
8、 计算机集成制造:computer integrat manufacturing.(CIM)
9、 计算机辅助工程: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CAE)
10、 计算机辅助测试:computer-aided test.(CAT)
11、 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ic design automation .(EDA)
12、 工程设计自动化:engineering design automaton .(EDA2)
13、 组装设计自动化:assembly aided architectural design. (AAAD)
14、 计算机辅助制图:computer aided drawing
15、 计算机控制显示:computer controlled display .(CCD)
16、 布局:placement
17、 布线:routing
18、 布图设计:layout
19、 重布:rerouting
20、 模拟:simulation
21、 逻辑模拟:logic simulation
22、 电路模拟:circit simulation
23、 时序模拟:timing simulation
24、 模块化:modularization
25、 布线完成率:layout effeciency
26、 机器描述格式:machine descriptionm format .(MDF)
27、 机器描述格式数据库:MDF databse
28、 设计数据库:design database
29、 设计原点:design origin
30、 优化(设计):optimization (design)
31、 供设计优化坐标轴:predominant axis
32、 表格原点:table origin
33、 镜像:mirroring
34、 驱动文件:drive file
35、 中间文件:intermediate file
36、 制造文件:manufacturing documentation
37、 队列支撑数据库:queue support database
38、 组件安置:component positioning
39、 图形显示:graphics dispaly
40、 比例因子:scaling factor
41、 扫描填充:scan filling
42、 矩形填充:rectangle filling
43、 填充域:region filling
44、 实体设计:physical design
45、 逻辑设计:logic design
46、 逻辑电路:logic circuit
47、 层次设计:hierarchical design
48、 自顶向下设计:top-down design
49、 自底向上设计:bottom-up design
50、 线网:net
51、 数字化:digitzing
52、 设计规则检查:design rule checking
53、 走(布)线器:router (CAD)
54、 网络表:net list
55、 计算机辅助电路分析:computer-aided circuit analysis
56、 子线网:subnet
57、 目标函数:objective function
58、 设计后处理:post design processing (PDP)
59、 交互式制图设计:interactive drawing design
60、 费用矩阵:cost metrix
61、 工程图:engineering drawing
62、 方块框图:block diagram
63、 迷宫:moze
64、 组件密度:component density
65、 巡回售货员问题: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66、 自由度:degrees freedom
67、 入度:out going degree
68、 出度:incoming degree
69、 曼哈顿距离:manhatton distance
70、 欧几里德距离:euclidean distance
71、 网络:network
72、 阵列:array
73、 段:segment
74、 逻辑:logic
75、 逻辑设计自动化:logic design automation
76、 分线:separated time
77、 分层:separated layer
78、 定顺序:definite sequenc

楼主:
五、 形状与尺寸:
1、 导线(信道):conduction (track)
2、 导线(体)宽度:conductor width
3、 导线距离:conductor spacing
4、 导线层:conductor layer
5、 导线宽度/间距:conductor line/space
6、 第一导线层:conductor layer No.1
7、 圆形盘:round pad
8、 方形盘:square pad
9、 菱形盘:diamond pad
10、 长方形焊盘:oblong pad
11、 子弹形盘:bullet pad
12、 泪滴盘:teardrop pad
13、 雪人盘:snowman pad
14、 V形盘:V-shaped pad
15、 环形盘:annular pad
16、 非圆形盘:non-circular pad
17、 隔离盘:isolation pad
18、 非功能连接盘:monfunctional pad
19、 偏置连接盘:offset land
20、 腹(背)裸盘:back-bard land
21、 盘址:anchoring spaur
22、 连接盘图形:land pattern
23、 连接盘网格阵列:land grid array
24、 孔环:annular ring
25、 组件孔:component hole
26、 安装孔:mounting hole
27、 支撑孔:supported hole
28、 非支撑孔:unsupported hole
29、 导通孔:via
30、 镀通孔:plated through hole (PTH)
31、 余隙孔:access hole
32、 盲孔:blind via (hole)
33、 埋孔:buried via hole
34、 埋/盲孔:buried /blind via
35、 任意层内部导通孔:any layer inner via hole (ALIVH)
36、 全部钻孔:all drilled hole
37、 定位孔:toaling hole
38、 无连接盘孔:landless hole
39、 中间孔:interstitial hole
40、 无连接盘导通孔:landless via hole
41、 引导孔:pilot hole
42、 端接全隙孔:terminal clearomee hole
43、 准表面间镀覆孔:quasi-interfacing plated-through hole
44、 准尺寸孔:dimensioned hole
45、 在连接盘中导通孔:via-in-pad
46、 孔位:hole location
47、 孔密度:hole density
48、 孔图:hole pattern
49、 钻孔图:drill drawing
50、 装配图:assembly drawing
51、 印制板组装图:printed board assembly drawing
52、 参考基准:datum referan

楼主:
六、流程

1.开料:CutLamination/Material cutting
2.钻孔:Drilling
3.内钻:Inner LayerDrilling
4一次孔:Outer Layer Drilling
5.二次孔:2nd Drilling
6.雷射钻孔:Laser Drilling /Laser Ablation
7.盲(埋)孔钻孔:Blind & Buried Hole Drilling
8.干膜制程:PhotoProcess(D/F)/Dry Film
9.前处理 (Pretreatment)
10.压膜:Dry Film Lamination
11.曝光:Exposure
12.显影:Developing
13.去膜:Stripping
14.压合:Lamination
15:黑化:Black OxideTreatment
16.微蚀:Microetching
17.铆钉组合:eyelet
18.迭板:Lay up
19.压合:Lamination
20.后处理:Post Treatment
21.黑氧化:Black Oxide Removal
22.铣靶:spot face
23.去溢胶:resin flush removal
24.减铜:Copper Reduction
25.水平电镀:HorizontalElectrolytic Plating
26.电镀:Panel plating
27.锡铅电镀:Tin-Lead Plating /Pattern Plating
28.低于 1 mil: Less than 1 mil Thickness
29.高于 1 mil:More than 1 mil Thickness
30.砂带研磨:Belt Sanding
31:剥锡铅:Tin-Lead Stripping
32.微切片: Microsection
33.蚀铜:Etching
34.初检:Touch-up
35.塞孔:Plug Hole
36.防焊(绿漆/绿油):SolderMask
37.C面印刷:Printing Top Side
38.S面印刷:Printing Bottom Side
39.静电喷涂:Spray Coating
40.前处理:Pretreatment
41.预烤:Precure
42.后烘烤:Postcure
43.印刷:Ink Print
44.表面刷磨:Scrub
45.后烘烤:Postcure
46.UV烘烤:UV Cure
47.文字印刷:Printing of Legend
48.喷砂:Pumice/Wet Blasting
49.印可剥离防焊/蓝胶:Peelable Solder Mask)
50.化学前处理,化学研磨:Chemical Milling
51.选择性浸金压膜:Selective Gold Dry Film Lamination
52.镀金:Gold plating
53.喷锡:Hot Air SolderLeveling
54.成型:Profile/Form
55.开短路测试:Electrical Testing
56.终检:Final VisualInspection
57.金手指镀镍金:Gold Finger
58.电镀软金:Soft Ni/Au Plating
59.浸镍金:Immersion Ni/Au / Electroless Ni/Au
60.喷锡:Hot Air Solder Leveling
61.水平喷锡:HorizontalHot Air Solder Leveling
62.垂直喷锡: Vertical Hot Air Solder Leveling
63.超级焊锡:Super Solder
64.印焊锡突点:Solder Bump
65.数控铣/锣板:N/C Routing/Milling
66.模具冲/啤板:Punch
67.板面清洗烘烤:Cleaning & Backing
68.V型槽/V-CUT: V-Cut/V-Scoring
69.金手指斜边:Beveling of G/F
70.短断路测试Electrical Testing/Continuity & Insulation Testing
71.AOI 光学检查:AOI Inspection
72:VRS 目检:Verified & Repaired
73.泛用型治具测试:Universal Tester
74.专用治具测试:Dedicated Tester
75.飞针测试:Flying Probe
76.终检:Final Visual Inspection
77.压板翘:Warpage Remove
78.X-OUT 印刷:X-Out Marking
79.包装及出货:Packing& shipping
80.清洗及烘烤: Final Clean & Baking
81.铜面保护剂:ENTEK Cu-106A/OSP
82.离子残余量测试:Ionic Contamination Test/ Cleanliness Test
83.冷热冲击试验:Thermal cycling Testing
84.焊锡性试验:Solderability Testing
85.雷射钻孔:Laser Ablation
86.雷射钻Tooling孔:Laser ablationTooling Hole
87.雷射曝光对位孔:Laser Ablation Registration Hole
88.雷射Mask制作:Laser Mask
89.雷射钻孔:Laser Ablation
90.AOI检查及VRS:AOI Inspection & Verified & Repaired
91.除胶渣:Desmear
92.专用治具测试:Dedicated Tester
93.飞针测试:Flying Probe
94.压板翘: Warpage Remove
95.底片:Ablation
96.烧溶:laser)
97.切/磨:abrade
98.粗化:abrasion
99.耐磨性:absorption resistance
100.允收:ACC /accept
101.加速腐蚀:accelerated corrosion test
102加速试验:accelerated test
103.速化反应:acceleration
104.加速剂:accelerator
105.允许:acceptable
106.活化液:activator
107.实际在制品:active work in process
108.附着力:adhesion
109.黏着法:adhesive method
110.气泡:air inclusion
111.风刀:air knife
112.不定形的改变:amorphous change
113.总量:amount
114.硝基戊烷:amylnitrite
115.分析仪:analyzer
116环状垫圈;孔环annular ring
117.阳极泥:anodeslime (sludge)
118.阳极清洗:anodizing
119.自动光学检测:AOI/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
120.引用之文件:applicable documents
121.允收水平抽样:AQL sampling
122.液态光阻:aqueous photoresist
123.纵横比(厚宽比):aspect ratioAs received
124.背光:back lighting
125.垫板:back-up
126.预留在制品:banked work in process
127.基材:base material
128.基准绩效:baseline performance
129.批:batch
130.贝他射线照射法:beta backscattering
131.切斜边;斜边:beveling
132.二方向之变形:biaxial deformation
133.黑化:black-oxide
134.空板:blank panel
135.挖空:blanking
136.弹开:blip
137.气泡:blister blistering
138.吹孔:blow hole
139.板厚错误:board-thickness error
140.黏结层:bonding plies
141.板弯:bow ; bowing
142.破空:break out
143.搭桥;桥接:bridging
144.接单生产:BTO (Build To Order)
145,.烧焦:burning
146.毛边(毛头):burr
147.碳化物:carbide
148.定位梢:carlson pin
149.载运剂:carrier
150.催化:catalyzing
151.阴极溅射法:catholicsputtering
152.隔板;钢板:caul plate
153.校验系统之各种要求:calibration system requirements
154.中心光束法:center beam method
155.集中式投射线:central projection
156.认证:certification
157.倒角 (金手指):chamfer chamfer
158.切斜边;倒角:chamfering
159.特性阻抗: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160.电量传递过电压:charge transfer overpotential
161.网框:chase
162.棋盘:checkboard
163.蟹和剂:chelator
164.化学键:chemical bond
165.化学蒸着镀: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166.圆周性之孔破:circumferential void
167.包夹金属:clad metal
168.无尘室:clean room
169.间隙:clearance
170.表面处理:Coating/Surface Fin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