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I2C总线 EEPROM CW24C特点

楼主(2023-09-14):
1、宽工作电压:1.7V ~ 5.5V 2、工作环境温度:-40°C ~ +85°C
3、存储器组织结构:- CW24C256B, 32768 × 8 (256K 位)- CW24C512B, 65536 × 8 (512K 位)
4、2 线串行接口
5、施密特触发器,过滤输入,实现噪音抑制
6、双向数据传输协议 支持硬件写保护
7、64 字节页写模式(CW24C256B);128 字节页写模式(CW24C512B)
8、允许页面局部写入
9、自定时写入周期(最大 5 ms)
10、高可靠性— 写次数:500 万次— 数据保存:20年
11、封装:PDIP8/SOP8/TSSOP8/UDFN8/ SOT23-5/TSOT23-5/MSOP8

网友A:
封装形式挺多的

是的

网友B:
高可靠性— 写次数:500 万次— 数据保存:20年,这个确实是目前一个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可靠性— 写次数:500 万次— 数据保存:20年,这个确实是目前一个主流

是的,比一般MCU内部的FLSH擦写次数寿命要长很多

网友C:
作为MCU扩展存储比较好,64 字节页写模式(CW24C256B);128 字节页写模式(CW24C512B

网友D:
CW24C256B

网友E:
双向数据传输协议 支持硬件写保护

网友F:
64 字节页写模式(CW24C256B);128 字节页写模式(CW24C512B)对于普通开发完全够用了

网友G:
自定时写入周期(最大 5 ms),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随时可以写入吗?

网友H:
来看看,施密特触发器,过滤输入,实现噪音抑制

网友I:
64 字节页写模式(CW24C256B);128 字节页写模式(CW24C512B)完全够用了

网友J:
这是官方的参数数据,之前用华邦的用的比较多,芯源的可以试试

网友K:
符合主流参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