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掉电模式

楼主(2023-09-14):
1.RTC在掉电唤醒后是不是需要重新配置,我在测试中发现一个现象,我开了rtc的1秒钟周期中断唤醒,上电后第一次唤醒时间1秒正常,唤醒后rtc如果不配置,则这个中断间隔就变了,大概编程300ms的样子,看手册这个应该是不需要重新配置的

网友A(2024-03-26):
确保RTC的初始化和配置在掉电唤醒后得到正确恢复

网友B:
检查RTC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确保RTC的唤醒功能被正确配置并启用

网友D:
建议您仔细检查您的代码和配置,或者参考MCU的技术手册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会跑时间的啊,你是不是电池快没电了啊

网友F:
应该的RTC配置的问题,或者其他设置的问题

网友G(2024-07-31):
通常情况下,RTC模块在掉电模式下会继续保持时间信息,这取决于具体的芯片设计。在许多MCU中,RTC的时间和日期设置会被保持,即使主系统电源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