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怎么测量时间

楼主:
测试

楼主(2023-09-14):

打字发不出来不知道为啥

楼主:


楼主:

截图发不出去,醉了

楼主:

图发不出来,打字吧,勾选了trace开关,修改了系统时钟为48M, 使用jlink, sw接口

网友A:
keil有一个信号波形输出,可以看时间。

楼主(点评):
是逻辑分析那个吗?我添加了个计时器全局变量但没看到动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数据更新要选上,要么软件仿真才能看。

网友B:
你这个没头没尾的,具体要干嘛,什么工况下测什么时间,大家都不清楚。

楼主(点评):
字打不出来,不知道哪里mg了,问题补充到回答了

网友C:
连接硬件的测试?还是单个语句的测试?

楼主(点评):
不加软件代码的测量,就是测量两个断点之间的时间,我配置的trace不工作,一直是0,右下角t0 1 2都不会走

网友D:
是指令的执行时间?

楼主(点评):
就是测量两个断点之间的时间,我配置的trace不工作,一直是0,右下角t0 1 2都不会走

网友E:
可以用定时器测时间啊

楼主:

keil的配置截图发不出来,问题描述见最下面

网友F:

在Keil软件中,可以使用`__TIME__`和`__DATE__`宏来获取编译时间和日期。这些宏在编译时会被替换为字符串常量,表示编译的时间和日期。

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使用`__TIME__`和`__DATE__`宏来获取编译时间和日期:

```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编译时间:%s\n", __TIME__);
    printf("编译日期:%s\n", __DATE__);

    return 0;
}
```
当你编译并运行这个程序时,它将打印出编译的时间和日期。
这种方法只能获取编译的时间和日期,而不能获取运行时的时间。如果你需要测量运行时的时间,可以使用适当的计时器或操作系统提供的时间函数。

网友G:
在程序中定义一个计数器变量,用于存储计数器的值

网友H:
在要测量的代码第一行和最后一行分别放一个断点。然后记录下来左边寄存器窗口的sec的数值

网友I:
在使用系统时钟和计数器来测量程序的运行时间时,需要确保计数器的启动和停止操作是准确的,否则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网友J:
必须在测试代码前记下时间,然后运行代码后再记录一次时间,两次时间相减,才是代码运行时间。

网友K:
在程序执行完成后,使用时间戳计算程序的运行时间。你可以通过将起始时间戳减去结束时间戳,并将结果乘以定时器的计数周期来得到运行时间。

网友L:
可以使用外部计时器来测量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M:
在Keil中测量程序运行时间可以使用计时器功能

网友N:
在工程选项里面设置CPU的运行频率,不一定必须绝对准确,只需知道在相同的CPU频率下,代码在优化前和优化后两次运行时间差(相对时间),就可以评估出来是否完成了优化,或者提升了多少性能。

网友O:
使用计时器功能可能会对程序的性能产生影响,特别是在长时间运行的程序中。

网友P:
可以使用Keil的硬件仿真,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即能测试到代码运行的时间

网友Q:
需要你在程序中插入相应的计时器操作代码,具体实现取决于你的微控制器型号和计时器功能。

网友R:

在开始测量时开启定时器,在需要获取时间时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这种方法很准,但是要考虑分频及计数范围;或者在仿真时观察CPU时间, Register窗口的 Internal -> Sec。

网友S:
在你想要测量运行时间的关键位置,使用SysTick->VAL寄存器来记录当前的计数器值作为时间戳。

网友T: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等工具,捕获并分析计时器的输出信号,从而获取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U:
在程序中插入计时器初始化、启动和读取计数值的代码。通常,你需要设置一个定时器周期,然后在程序的适当位置读取计数值,以计算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V:
可以将运行时间输出到串口中

网友W:
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逻辑分析仪可以通过捕获程序中的特定事件或信号来测量运行时间。

网友X:
当程序运行到你想要测量时间的地方时,停止调试。

网友Y:
在待测量的代码第一行和最后一行分别打一个断点,记录下左边寄存器窗口的sec的数值,或者在左下角状态栏点击“t2:0.00000s”的位置,点击reset t1,t2。然后点击运行,最后记录下左边那个sec,和先前的相减就是运行时间。也可以直接观察右下角的t就是运行时间。

网友Z:
打开Keil仿真界面,在右下角会有一个t0:xxxxxsec的计时器,您可以通过单击该计时器来启动计时器。当您运行程序时,计时器会自动开始计时。当程序运行结束时,计时器会自动停止并显示程序运行时间 。

网友AA:
可以使用系统时钟和计数器来测量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AB:
在步伐中界说一个计数器变量,用于存储计数器的值

网友AC:
可以利用外部计时器来丈量程序运行时候。

网友AD:
你可以用计时器来测量时间

网友AE:

仿真还是什么

网友AF:
debug时,左边的project框中,必须在register界面下,时间才会变

非常感谢!!

网友AG:
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人。

网友AH:
在Keil中,计时器函数可以用来测量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AI(2023-11-02):
利用计时器功效大概会对于步伐的机能发生影响,分外是在长期运行的步伐中。

网友AJ:
您可以使用Keil的硬件模拟,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来测试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AK:
利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等东西,捕捉并研究计时器的输出旌旗灯号,从而获得程序运行时候。

网友AL:
是否可以将运行时输出到串口

网友AM:
A logic analyzer can be used to measure runtime by capturing specific events or signals in the program。

楼主(2023-12-07):

感谢这么多人的热心留言!!

网友AN:
毗连硬件的测试,仍是单个语句的测试?

网友AO:
当程序到达要测量时间的位置时,停止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