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经验] STM32芯片型号命名规则

楼主(2023-09-14):
在目前市场上,由意法半导体公司所设计32位微控制器在有非常高的占有率,意法半导体为了能够拥有不同类型的用户,设计研发的芯片有多种型号,可以针对不同用户的需要使用。整个STM32系列微控制器是基于Arm Cortex-M处理器,它包括一系列产品,集高性能、实时功能、数字信号处理、低功耗/低电压操作、连接性等特性于一身,可以为不同需要的用户提供高自由度的选择。同时还保持了集成度高和易于开发的特点。
STM32系列控制器的不同产品可以为不同的用户满足需求,以最小的硬件需求达到用户不同的个性化的应用需求。STM32系列已经推出了基础系列、增强系列、USB基础系列等,会涉及到处理频率、SRAM、FLASH、封装等不同。开发人员可以根据产品功能、存储卡、性能等来进行选择。

每种STM32芯片都是由固定的格式组成,用户根据这个指定编号来了解产品,芯片的命名说明了产品的性能等特点,以其命名规则如下,共分为7个部分(以STM32F429IGT6为例):
STM32:  第一部分
F:第二部分
429:第三部分
I:第四部分
G:第五部分
T:第六部分
6:第七部分

第一部分:
芯片主要类型
STM32:代表ARM Cortex-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
STM8:代表ARM Cortex-M内核的8位微控制器

第二部分:
产品子型号
A:汽车级
F:基碰型
L:超低功耗
S:标准型
T:鮋摸感应
W:无线产品
xP:Fastrom

第三部分:
产品系列
STM32:
051:入门级
103:STM32基础型
303:103升级版,帯DSP和模拟外设
407:高性能,带DSP和FPU
152:超低功耗
STM8:
103:主流入门级
F52:汽车级CAN
L31:低端汽车级

第四部分:
引脚数
D:14引脚
C:48 &49引脚
Y:20引脚(STM8)
F:20引脚(STM32)
U:63引脚
R:64&66引脚
E:24&25引脚
J:72引脚
G:28引脚
M:80引脚
K:32引脚
0:90引脚
T:36引脚
V:100引脚
H:40引脚
Q:132引脚
S:44引脚
Z:144引脚
A:169引脚
I:176 & 201 (176+25)引脚
B:208引脚
N:216引脚
X:256引脚
汽车级
8:48
9:64
A:80

第五部分:
闪存FLASH容量(KB)
0:1
1:2
2:4
3:8
4:16
5:24
6:32
7:48
8:64
9:72
A:96 or 128
B:128
Z:192
C:256
D:384
E:512
F:768
G:1024
H:1536
I:2048

第六部分
芯片封装方式
B:Plastic DIP*
D:Ceramic DIP*
G:Ceramic QFP
H:LFBGA /TFBGA
I:UFBGA Pitch 0.5**
J:UFBGA Picth 0.8**
K:UFBGA Picth 0.65**
M:Plastic SO
P:TSSOP
Q:Plastic QFP
T:QFP
U:UFQFPN
V:VFQFPN
Y:WLCSP

第七部分
温度
6和A:-40到+85
7和B:-40到+10
3和С:-40到+12
D:-40到+15

以上就是STM32芯片命名规则,用户根据应用需要选择不同芯片型号

网友A:
WBA是什么类型的啊

网友B(2024-04-28):
楼主写的这些优点混乱,希望能够优化一下

网友C(2024-08-31):
这些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包括消费电子、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等。

网友D: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E: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F: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G: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H: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I: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J: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K: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L: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