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带RS485的单片机,是否可以用一个串口连接多个传感器

楼主(2023-09-14):
做一个毕设,用单片机连接多个传感器,但单串口不够用了,我看我的板子带RS485模块,想请教大佬能不能用一个串口连接多个传感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由这种通讯的特性所决定的

网友B:
RS485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接线,四线制只能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现很少采用,多采用的是两线制接线方式,这种接线方式为总线式拓扑结构,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以挂接32个节点。

网友C:
RS-485接口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方式,并不需要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来检测信号,系统只需检测两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

网友D:
在RS485通信网络中一般采用的是主从通信方式,即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

网友E:
可以的,我刚刚做了的项目就是的。看你的传感器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如果是模拟量0-10V你就去买一个模拟量转RS485的采集器。如果本生是RS485的数字量,就不需要了。然后就是采集协议一定要看清楚,可以是自定义协议也可以是MODBUS协议。采用半双工的通信。采取主机喊名字,地址,那个地址或者名字是对的从机在应答。

网友F:
可以的,就加地址就行了

网友G(2023-10-14):
当然可以 但是前提是把传感器的地址设定正确

网友H: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路,从RS485接口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传输的波特率成反比,这个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因素所影响

网友I:
当然可以啊,你都用485了啊

网友J:
因为485是总线方式,所以,你要做好地址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K:
这么做肯定没啥问题的

网友L:
你的485也是需要有地址才可以采集数据的,不然数据会很乱

网友M:
你这个一个串口接多个传感器肯定OK,但是用485需要地址啊

网友N:
可以,这种方式就是为了减少布线的

网友O:
我觉得你还是用I2C或者SPI能好点吧

网友P:
确实可以支持多个传感器串联介入的

网友Q:
其实用个模拟开关也是可以,但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R:
用485就行,485能连接多个485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