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7606采集数值有误

楼主(2023-09-14):
用AD7606采集3.3V 5V gnd都没问题,采集正弦,设置的VPP为500mVpp但采集的信息却为六百多五百多,为什么?
int Volge(void)
{
int i;
for(i = 0; i < 8; i++)

{
// if(g_tAD.usBuf[i]>32768)
// {
// int_sampleVol[j][i] = ((int32_t)5000)((float)((short)g_tAD.usBuf[i]-65535)/32768);
// }
// else
int_sampleVol[j][i] = ((int32_t)5000)((float)((short)g_tAD.usBuf[i])/32768);

// printf("%d\n\t",int_sampleVol[j][i]/1000);//单位1mv
//
// delay_us(1000);
}
printf("%d ",int_sampleVol[j][0]);//单位1mv
printf("%d\n\t",int_sampleVol[j][4]);//单位1mv
delay_us(1000);
j=j+1;
g_tAD.usWrite = 0;
return j;
// if(j==200)
// {
// c=calculateRMS(200);
// printf("%f\n\t",c);
// }

}

网友A:
这个受温度影响好像有点大

网友A:
我有两个调试时候行,用的时候就不准。结果是因为模块放我电脑散热那了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可能有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受温度影响好像有点大

这个芯片很贵的啊,不能这么不稳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受温度影响好像有点大

是不你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E:
工业上都在用这款芯片啊,没听说不稳定

网友F:
之前好像也看到个帖子说它不稳的

网友G:
输入电压可能超过了ADC的规格。查看AD7606的数据手册,确认其输入电压范围是否包括你所使用的500mVpp。

网友H(2024-04-28):
先不采集正弦波试试呢,就是才不同的电压看看误差。

网友I:
VPP是正弦波的峰值吗?有可能是采样速率不够。

网友J:
其实应该还算非常不错的一个元气件

网友K(2024-08-20):
我的采样也是有问题

网友L: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M: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N: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O: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P: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Q: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R: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