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单片机和51单片机有何区别?

楼主(2023-09-14):
简介: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单片机,简单来说就是集CPU(运算、控制)、RAM(数据存储-内存)、ROM(程序存储)、输入输出设备(串口、并口等)和中断系统处于同一芯片的器件。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电脑中,CPU、RAM、ROM、I/O这些都是单独的芯片,然后这些芯片被安装在一个主板上,这样就构成了我们的PC主板,进而组装成电脑。而单片机将这些都集中在了一个芯片上。

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单片机,简单来说就是集CPU(运算、控制)、RAM(数据存储-内存)、ROM(程序存储)、输入输出设备(串口、并口等)和中断系统处于同一芯片的器件。

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电脑中,CPU、RAM、ROM、I/O这些都是单独的芯片,然后这些芯片被安装在一个主板上,这样就构成了我们的PC主板,进而组装成电脑。而单片机将这些都集中在了一个芯片上。

51单片机

应用最广泛的8位单片机,当然也是初学者们最容易上手学习的单片机。最早由Intel推出,由于其典型的结构和完善的总线专用寄存器的集中管理,众多的逻辑位操作功能及面向控制的丰富的指令系统,堪称为一代“经典”,为以后的其它单片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51单片机特性

51单片机之所以成为经典,成为易上手的单片机主要有以下特点:

从内部的硬件到软件有一套完整的按位操作系统,称作位处理器,处理对象不是字或字节而是位。不但能对片内某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某位进行处理,如传送、置位、清零、测试等,还能进行位的逻辑运算,其功能十分完备,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同时在片内RAM区间还特别开辟了一个双重功能的地址区间,使用极为灵活,这一功能无疑给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乘法和除法指令,这给编程也带来了便利。很多的八位单片机都不具备乘**能,做乘法时还得编上一段子程序调用,十分不便。

▼ 51单片机缺点

(1)AD、EEPROM等功能需要靠扩展,增加了硬件和软件负担。

(2)虽然I/O脚使用简单,但高电平时无输出能力,这也是51系列单片机的最大软肋。

(3)运行速度过慢,特别是双数据指针,如能改进能给编程带来很大的便利。

(4)51保护能力很差,很容易烧坏芯片。

▼51单片机应用范围

目前在教学场合和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大量被采用。

使用最多的器件:8051、80C51。

STM32单片机

由ST厂商推出的STM32系列单片机,行业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款性价比超高的系列单片机,应该没有之一,功能及其强大。其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ARM Cortex-M内核;同时具有一流的外设,1μs的双12位ADC,4兆位/秒的UART,18兆位/秒的SPI等。

在功耗和集成度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当然和MSP430的功耗比起来是稍微逊色的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工程师们对它的热捧程度。由于其简单的结构和易用的工具,再配合其强大的功能,在行业中赫赫有名。

▼ STM32单片机特性

(1)内核:ARM 32位Cortex-M3 CPU,最高工作频率72MHz,1.25DMIPS/MHz,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2)存储器:片上集成32-512KB的Flash存储器,6-64KB的SRAM存储器。

(3)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2.0-3.6V的电源供电和I/O接口的驱动电压,POR、PDR和可编程的电压探测器(PVD),4-16MHz的晶振,内嵌出厂前调校的8MHz RC振荡电路,内部40 kHz的RC振荡电路,用于CPU时钟的PLL,带校准用于RTC的32kHz的晶振。

(4)调试模式:串行调试(SWD)和JTAG接口,最多高达112个的快速I/O端口、最多多达11个定时器、最多多达13个通信接口。

▼ STM32常用的器件

使用最多的器件:STM32F103系列、STM32 L1系列、STM32W系列。

51和STM32的区别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这一系列的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31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31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了应用最广泛的8bit单片机之一,它的代表型号就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

STM32单片机则是ST(意法半导体)公司使用ARM公司的cortex-M3为核心生产的32bit系列的单片机,它的内部资源(寄存器和外设功能)较8051、AVR和PIC都要多的多,基本上接近于计算机的CPU了,适用于手机、路由器等。

网友A:
51现在不也有32位的啊

网友B:
资源更丰富了,性能更强了

网友C:
资源更丰富,性能更强

网友D:
STM32单片机和51单片机在内核、开发方式、系统资源、开发环境、操作系统和后期维护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STM32单片机和51单片机各有优点和缺点,选择哪一种取决于具体应用场景的需求和开发人员的技术背景和偏好。

网友E:
主要还是看成本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M32单片机和51单片机在内核、开发方式、系统资源、开发环境、操作系统和后期维护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 ...

STM32/51/STM8这些内核的开发方式其实是可以统一的
比如Arduino,它不也有不同的内核的MCU嘛,但让人开发起来不感觉有差别

在开发方式上,可以看看这个工具套件,有望可以解决STM8S及8051开发方式统一。
1、编译工具: SDCC
2、升级方式:   USB DFU
3、调试方式: USB CDC
4、IDE:           VSCode

具体可以看一这个链接的文档教程
https://wecanstudio.umetav.cn/manual/zh-cn/

网友G(2024-08-11):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H: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I: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J: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K: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L: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M: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