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基于STM32的电容触摸按键的原理解析

楼主:
原理:

R:外接电容充放电电阻。

Cs:TPAD和PCB间的杂散电容。

Cx:手指按下时,手指和TPAD之间的电容。

开关:电容放电开关,由STM32IO口代替。

没有按下的时候,充电时间为T1(default)。按下TPAD,电容变大,所以充电时间为T2。我们可以通过检测充放电时间,来判断是否按下。如果T2-T1大于某个值,就可以判断有按键按下。

检测电容触摸按键过程:

①TPAD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输出0,实现电容放电到0。

②TPAD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IO复位后的状态),电容开始充电。

③同时开启TPAD引脚的输入捕获开始捕获。

④等待充电完成(充电到底Vx,检测到上升沿)。

⑤计算充电时间。

网友A(2023-09-14):
电容开关会不会容易误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开关会不会容易误触啊

应该是有一个阈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开关会不会容易误触啊

软件会用一些算法来滤掉的

网友D(2023-10-14):
图示硬件电路上的电容和电阻是需要自己搭建的外部电路吗

网友E:
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漏掉一下按键信息呢

网友F:
触发或者说感应的电平是可以调节的吗

网友G:
电容触摸按键的灵敏性取决于什么呢

网友H:
我们自己搭建了一个能实现触摸功能的电路是吧

网友I:
电容和电阻值的选择是怎么计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