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连接射频si4438模块

楼主(2023-09-14):
SI4438射频模块参数:

1、频率范围:425-525MHz

2、数字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

3、64字节收发数据寄存器(FIFO)

4、跳频功能

等!

使用SI的WDS工具生成代码

1、 选择仿真模式

2、芯片选择si4438 B1模式

3、 Radio 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

4、 Select Application

1、 Select Project

选择Bidirectional packet ,双向通信模式

2、 Configure project 配置工程

Frequency and power: 频率和功率的设置,

base freq基频,中心频率,

Channel spacing 通道空间,某个通道回忆 base freq+ channel spacin*num 为频率通信,当然会有小浮动,但是浮动不会超过 Channel spacing。

计算通道号数量:

(Base freq + channel spacin*num) >=425MHz

(Base freq + channel spacin*num) <=525MHz

所以Base freq的设置以及channel spacing的设置会影响到通道的数量。

Crystal:晶振默认!

其他的不动

RF parameter

这里设置的射频参数,包括调制模式、数据速率等参数,RSSI threshold设置信号阈值。数据速率射频之间的距离有关系,速度越快,对应的距离要求越短。所以这应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

Pakect数据包的设置,包括TX和RX缓冲区的长度、前导码的配置Preamble、同步字的配置SyncWord、Field对应负载的字节数据,注意总的负载字节数为TX和RX阈值,具体分几个fields看个人需求。

楼主:
NIRQ配置成RX data output,即NIRQ和单片机引脚相连单片机可以通过该引脚判断是否有数据接收。低电平有效!然后即可生成代码!

生成的代码是基于C8051F910单片机的,我们所用的是,所以必须做好移植。

SPI移植:

不需要生成spi.c,建立STM32 SPI配置文件:

#include

#include"stm32f10x_spi.h"

#include"STM32SPI2.h"

u8STM32SPI2_ReadWriteByte(u8TxData)

{

u8retry=0;

while((SPI2->SR&1<<1)==0){

retry++;

if(retry>250)

return0;

}

SPI2->DR=TxData;

retry=0;

while((SPI2->SR&1<<0)==0)//

{

retry++;

if(retry>250)

return0;

}

returnSPI2->DR;

}

//APB2=72M/8=9M

voidSTM32SPI2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ConfigureSPI2pins:SCK,MISOand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NSELpin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SPI2configuration*/

SPI_I2S_DeInit(SPI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SPI_Cmd(SPI2,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7;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EnableSPI2*/

SPI_Cmd(SPI2,ENABLE);

STM32SPI2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í?ò?ê±?????üê1?üò???SPIéè±?,2?êyTYPE_SPI_ALL?TD§

voidSTM32SPI2_Enable(TYPE_SPItype)

{

/*

if(type==TYPE_SPI_FLASH)//这其实没啥用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ê§?üRF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ê1?üFLASH

}

else

{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ê§?üFLASH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

*/

}

voidSTM32SPI2_Disable(TYPE_SPItype)

{

if(type==TYPE_SPI_FLASH)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ê§?üFLASH

}

elseif(type==TYPE_SPI_RF)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ê§?üRF

}

els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ê§?üFLAS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ê§?üRF

}

}

radio.cradiohal层spi接口修改处

voidradio_hal_SpiWriteByte(u8byteToWrite)

{

STM32SPI2_ReadWriteByte(byteToWrite);

}

u8radio_hal_SpiReadByte(void)

{

returnSTM32SPI2_ReadWriteByte(0xFF);

}

voidradio_hal_SpiWriteData(u8byteCount,u8*pData)

{

while(byteCount--)

{

STM32SPI2_ReadWriteByte(*pData++);

}

}

voidradio_hal_SpiReadData(u8byteCount,u8*pData)

{

while(byteCount--)

{

*pData++=STM32SPI2_ReadWriteByte(0xFF);

}

}

Radio_Config:配置SDNpowerIRQ引脚

voidRad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oíFLASH12ó?ò???SPI,SPIò??-?úFLASHμ?3?ê??ˉ?Dμ&pide;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F_POW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RF_POWER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F_POWER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RF_POWER_PORT,RF_POWER_PIN);

//RF_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F_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RF_ON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F_ON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RF_ON_PORT,RF_ON_PIN);

//RF_SD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RF_SDN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F_SDN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RF_SDN_PORT,RF_SDN_PIN);

//RF_IR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RF_IRQ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ê?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F_IRQ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接收信号:

u8radio_hal_NirqLevel(void)

{

returnGPIO_ReadInputDataBit(RF_IRQ_PORT,RF_IRQ_PIN);

}

voidradio_hal_AssertShutdown(void)

{

GPIO_SetBits(RF_SDN_PORT,RF_SDN_PIN);

}

voidradio_hal_DeassertShutdown(void)

{

GPIO_ResetBits(RF_SDN_PORT,RF_SDN_PIN);

}

底层配置完毕,配置bsh头文件:

#include"stdio.h"

#include"compiler_defs.h"

//#include"platform_defs.h"

//#include"hardware_defs.h"

//#include"application_defs.h"

//#include"cdd_common.h"

#include"radio_config.h"

#include"radio.h"

//#include"sample_code_func.h"

#include"radio_hal.h"

#defineSILABS_RADIO_SI446X

#include"radio_comm.h"

#include"si446x_api_lib.h"

#include"si446x_defs.h"

//#include"si446x_nirq.h"

#include

//#include"drivers\radio\Si446x\si446x_patch.h"

把不是自己的平台的屏蔽了!

Main接收端

接收函数:

intSI4338RecvData(void*buf,u32len){

u16i,crc16;

u8*ptr;

SEGMENT_VARIABLE(bMain_IT_Status,U8,SEG_XDATA);

ptr=(u8*)buf;

if(ptr==NULL)return-1;

bMain_IT_Status=bRadio_Check_Tx_RX();

switch(bMain_IT_Status)

{

caseSI446X_CMD_GET_INT_STATUS_REP_PH_PEND_PACKET_SENT_PEND_BIT:{

vRadio_StartRX(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ChannelNumber,64);

///*ClearPacketSendingflag*/

}

break;

caseSI446X_CMD_GET_INT_STATUS_REP_PH_PEND_PACKET_RX_PEND_BIT:{

memset(ptr,0,len);

memcpy(ptr,SI4338RecvData,SI4338RecvLen);

//recvOK,youmuststartRX!

vRadio_StartRX(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ChannelNumber,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PacketLength);

returnSI4338RecvLen;

}

break;

default:

break;

}/*switch*/

return-1;

}

//注意:需要在U8bRadio_Check_Tx_RX(void)函数把接收的数据拷贝出来,然后再RECV函数memcpy过来就可以了。

U8bRadio_Check_Tx_RX(void){

……………………………………….

if(Si446xCmd.GET_INT_STATUS.PH_PEND&SI446X_CMD_GET_INT_STATUS_REP_PH_PEND_PACKET_RX_PEND_BIT)

{

/*PacketRX*/

/*Getpayloadlength*/

si446x_fifo_info(0x00);

si446x_read_rx_fifo(Si446xCmd.FIFO_INFO.RX_FIFO_COUNT,&rxInformation[0]);

SI4338RecvLen=Si446xCmd.FIFO_INFO.RX_FIFO_COUNT;

memcpy(SI4338RecvData,rxInformation,Si446xCmd.FIFO_INFO.RX_FIFO_COUNT);

returnSI446X_CMD_GET_INT_STATUS_REP_PH_PEND_PACKET_RX_PEND_BIT;

}

….

}

unsignedcharbuf[64];

intrecvLen;

vRadio_StartRX(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ChannelNumber,0u);启动接收

while(1){

if((recvLen=SI4338RecvData(void*(buf),64))>0){

//处理接收的数据

}

}

发送端:使用这个函数发送既可以!

intSI4338SendData(void*buf,u32len){

u8*ptr;

intret=-1;

u16i;

SEGMENT_VARIABLE(bMain_IT_Status,U8,SEG_XDATA);

ptr=(u8*)buf;

if(buf==NULL)return-1;

vRadio_StartTx_Variable_Packet(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ChannelNumber,ptr,len);

#if1

bMain_IT_Status=bRadio_Check_Tx_RX();

switch(bMain_IT_Status)

{

caseSI446X_CMD_GET_INT_STATUS_REP_PH_PEND_PACKET_SENT_PEND_BIT:

//vRadio_StartTx_Variable_Packet(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ChannelNumber,ptr,len);

vRadio_StartRX(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ChannelNumber,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PacketLength);

ret=0;

break;

caseSI446X_CMD_GET_INT_STATUS_REP_PH_PEND_PACKET_RX_PEND_BIT:{

vRadio_StartRX(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ChannelNumber,pRadioConfiguration->Radio_PacketLength);

returnSI4338RecvLen;

}

default:;break;

}

#endif

returnret;

}

网友A:
可以上传一下附件吗

网友B(2024-04-28):
楼主有详细的程序方便下载一下?

网友C:
楼主,有没有附件形式的分享一下,可以方便下载。4谢谢!

网友B:
同问,楼主源文件能分享一下嘛?

网友D(2024-09-06):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E: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F: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G: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H: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I: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J: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K: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L: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M: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