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IAR首次给单片机STM32下载解锁flash

楼主(2023-09-14):
新板子焊接好后,在编译下载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Warning:STack pointer issetup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AAAAAAAA

开始以为是调试器的问题,我用的Jlink的SWD接口模式,换了STLink还是这个毛病,后来提示需要板子初始化,试了无果,后来查看IAR的帮助文档发现是Flash被保护了,以下摘自Help文档:
按照说明,在IAR安装目录下找到指定的运行程序JLinkSTM32.exe(D:\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arm\bin)在JLink与板子有效连接的情况下运行此程序,结果如图:
至此,已经解锁完毕。可以随心所欲的烧写了。。

网友A:
运行什么指令解锁的啊

网友B(2024-04-28):
用其他的烧录器能解锁吗

网友C:
解锁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D(2024-09-06):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E: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F: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G: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H: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I: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J: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K: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L: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M: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