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odewarrior11项目更改目录(移动_拷贝_更改名称)报错

楼主(2023-09-14):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CodeWarrior11,项目文件都正常使用。但是因为整理的需要,我需要把项目移到另一个目录去,但是剪切拷贝都不行,打开出错。如下图

有朋友说中文名换成英文名,我试了不行。比如重新建了1个新项目在F:\CW11_YYYY,进行更改目录名或进行拷贝这种操作都报上面Invalid workspace in use错误。

我试过File->Import->General->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命令,导入已存在的工程没问题,可是原工程中的相关界面布局、文字大小、代码风格等设置都恢复默认了。我查了网上说.metadata文件夹是保存此内容的。当我把原工程中.metadata拷贝到新目录后,再打开依然会出现上面Invalid workspace in use。

另外我试过Project->Clean...,还是一样会报Invalid workspace in use错误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项目完完整整移到其它文件夹中呢?

楼主:
自已顶一下,**大侠解答,谢谢!

楼主:
我觉的大家都会遇到更改项目目录的情况吧,这个不好解决吗?

网友A(2024-03-11):
更换目录是挺麻烦的,每次都要切换workspace, 然后再import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