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LKS32MC07系列ADC的空闲采样的采样源是什么?

楼主(2023-09-14):
请问下LKS32MC07系列ADC的空闲采样的采样源是什么?  如题

网友A:
悬空,不定的

网友B:
所谓的空闲采样是说外部硬件上没有任何连接的吗

网友C:
采集上来之后会发现是一些随机的数据

网友D:
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数据采样呢 没有什么 意义啊

网友E:
这个采样的采样源是一个悬空的信号

网友F:
那就是没有采样源啊 因为什么信号都没有接啊

网友G:
空闲采样是说的引脚空闲还是有一种模式是空闲模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空闲采样是说的引脚空闲还是有一种模式是空闲模式啊

空闲采样是一种模式和常规采样比较,优先级更低一些。
ADC 触发分为常规触发(NT: Normal Trigger)和空闲触发(IT: Idle Trigger)两种触发。常规触发比空闲触发有更高优先级。如果 ADC 正在进行常规采样转换,此时发生了空闲触发,则 ADC 会继续完成常规触发的通道采样转换,完成后再进行空闲触发采样转换;如果 ADC 正在进行空闲采样转换,此时发生了常规触发,则常规触发会打断空闲采样转换,等常规触发采样完成后再进行空
闲触发。

网友H:
通过ADCx_ICHN寄存器进行选择,选择的采样源根常规采样一样。
采样源如下:
0x0: OPA0 输出
0x1: OPA1 输出
0x2: OPA2 输出
0x3: OPA3 输出
0x4: ADC01_CH4
0x5: ADC01_CH5
0x6: ADC01_CH6
0x7: ADC01_CH7
0x8: ADC01_CH8
0x9: ADC01_CH9
0xA: ADC1_CH10
0xB: ADC1_CH11
0xC: ADC1_CH12
0xD: ADC1_CH13
0xE:温度传感器
0xF:内部电源 AVDD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空闲采样是说外部硬件上没有任何连接的吗

不是哦,是实现采样的优先级的一种功能。

网友I(2023-10-19):
建议您参考LKS32MC07系列ADC的官方文档或者参考手册

网友J:
不能悬空的,悬空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