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JTAG-HS3赛灵思 FPGA高速仿真器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3-09-14):
1. 概述
          Xilinx JTAG-HS3是 XILINX 的USB转JTAG的高速仿真器,可以下载、烧录和仿真Xilinx  FPGA和CPLD芯片,以及配置PROM、FLASH。

   Xilinx JTAG-HS3 比Platform Cable USB II下载器快10倍速度USB是高速USB2.0接口,可以在30Mbit/秒下驱动JTAG/SPI总线,并且能实现对Xilinx ZYNQ平台处理器核的重置。可以支持ZYNQ的硬件复位,跟FPGA的不同的配置电压。注意要在复位加上拉电阻。

  Xilinx JTAG-HS3和Platform Cable USB 速度对比在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1635480351933059
这个是Platform Cable USB II 的时间1分钟3秒
这个是XJTAG-HS3的速度。17秒时间。

2. 产品特点:
    Xilinx JTAG-HS3 产品有以下的特点:
  • 单独的基准电压来驱动JTAG信号电压。
  • 强大缓冲器,能支持长达1M线缆驱动。
  • VREF基准电压宽电压可以是在1.2V-5V,支持更低的电压。
  • USB2.0接口,在极速模式30Mbit/s下驱动JTAG总线。
  • 比Platform Cable USB II下载器 快10倍速度。
  • 采用USB TYPE-B连接器,结实耐用。
  • 能实现对Xilinx ZYNQ平台处理器核的重置,方便调试。
  • 带高阻态保护,热插拔保护芯片。
  • 能支持芯片加密,增强芯片安全。
  • 独立ID,支持多个同时在线

3.常见问题解答
1) Xilinx JTAG-HS3 能支持ise ?
   能支持ise14.0以上的版本。因为ISE在windows10需要安装虚拟机windows7,才能支持该设备。在windows 10开发,现在都是用vivado的软件,vivado软件只能支持芯片7以上系列, 所以3系列和6系列是不支持。

2) Xilinx JTAG-HS3 需要安装驱动?
     驱动在Vivado和ISE都是自带。如果没有安装,请在" 安装版本 \data\xicom\cable_drivers t64\digilent"安装install_digilent.exe,用管理员模式安装。

3) Xilinx JTAG-HS3 能在linux运行?
    能运行。vivado可以直接安装在linux上面,该驱动也能支持。

4) Xilinx JTAG-HS3  跟其他的SMT2,HS2有什么区别?
      JTAG-HS3速度也是30Mb/s速度,其他SMT2,HS2也是一样的速度。JTAG-HS3优势在于可以支持ZYNQ的不同电压复位。
      这款XJTAG-HS3,能更能保护芯片,支持热插拔功能。

5)Xilinx JTAG-HS3 转接头是什么规格?
     对接烧录盒子是 2*7 2.54MM的公头,正面是2*7P的 2.0MM的母头、2*5P的2.54的母头,1*8P单排2.54单端母头。 正面都是对接线缆。
    2.0mm 2*7P普通灰色升级成2.0mm 2*7P 窄头线缆,兼容Xilinx的 Platform 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