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C3843 DC-DC升压电路计算

楼主(2023-09-14):
UC3843 DC-DC升压电路计算,假如要把12V升压到60V,怎么计算?第一幅图有CX 而第三个图是没有CX的(仔细看) CX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A:
Cx 是IC振荡电容,确定IC工作频率。

NONO Ct和Rt才是 你没仔细看图

楼主:
第一个图是不是有错啊  CX R3 C5 是干嘛用的。。。4脚出来经过CX和R3并联  然后串联C5到GND

网友B:
这个抖音上都有人讲解。

网友C:
认真研究datasheet,里面都有

人家要的就是有个保姆直接喂到他嘴里,你又叫他去研究。。。
xch
这是勾引间谍暴露的题目。谁能够把26字母组成的密电码翻译成中文,间谍无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认真研究datasheet,里面都有

TI 的UC3843的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