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USB只能级联七层啊?

楼主(2023-09-14):
设计成这样是有什么考虑吗?

网友A:
可以去看一下usb协议规范

网友B:
好像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吧

网友C:
USB体系采用分层的星型拓扑来连接所有的USB设备,最多支持7层,这个限制主要是受限于集线器hub和电缆cable信号传输时间的限制。

网友D:
估计是为了128个设备?

网友E(2023-10-14):
不知道啊,可能就是USB的特性吧

网友F:
其实七级级联也是可以了,因为距离也有限制的

网友G:
可能是因为距离的原因?

网友H:
如果接上一个有4个端口的USB HUB时,就可以再连上4个USB设备,以此类推,尽可以连下去.一个USB接口理论上可以支持127个装置,但是目前还无法达到这个数字

网友I:
这个级联七层 也只是理论上的数据 实际上至少目前还做不到

网友J:
USB标准遵循OSI七层模型,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K:
额 usb居然还能级联?通过什么工具进行级联呢

网友L:
数量,太多电脑就占用缓存了吧

网友M:
这个肯定是由通讯协议的规则所确定的

网友N:
设计这样估计是为了保证USB可以最大化使用吧

网友O:
USB扩展坞是一种通过USB接口连接到计算机的外部设备,可以扩展计算机的USB接口数量和功能

网友P:
如果使用有源的或者带有增强器的usb 是不是就能好点

网友Q:
可能定义就这样,就保证了USB的稳定可靠

网友R:
USB的协议这么规定的吧

网友S:
之前看到过,好像是因为USB的协议支持这些,2的7次方

网友T:
应该是USB标准遵循OSI七层模型

网友U:
USB体系采用分层的星型拓扑来连接所有的USB设备,以HOST-ROOT HUB为顶点,最多支持7层(Tier),也就是说任何一个USB系统中最多可以允许5个USB HUB级联。这是由于USB协议对信号传输时间有严格的规定,信号在USB电缆上的传输时间限制了层级数量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