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CW32F003 电容触摸检测基本原理

楼主(2023-09-15):
独立于电路的金属部件都能够作为电容触摸传感器使用,其原理在于金属部件附近存在手指时,相当于增加了金属部件对地的旁路电容。因此,利用 CW32 系列 MCU 的 IO 口对金属部件充电,并检测电容放电时间的变化,理论上能够辨别金属部件附近是否存在手指按压动作。
当无手指存在时,金属部件的电容为 Cp,其放电时间为 t1;
当存在手指时,增加的旁路电容为 Cx,此时的放电时间为 t2,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放电时间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电容就是存放电的,对整体电路还有滤波等作用

网友B:
电容检测应该就是利用储能进行的吧

网友C:
应该是电容充放电原理

网友D:
其原理在于金属部件附近存在手指时,相当于增加了金属部件对地的旁路电容。

网友E:
根据电容的充放电进行触摸判断,很多触摸原理都是这样的

网友F:
芯源的CW32触摸方案很好,有机会可以试用一下,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G:
学习一下芯源的CW32触摸,有图示看着就比较清除原理了

网友H:
利用 CW32 系列 MCU 的 IO 口对金属部件充电,并检测电容放电时间的变化,理论上能够辨别金属部件附近是否存在手指按压动作。

网友I:
芯源不是做国产单片机的嘛,怎么也有触摸芯片了?

网友J:
其实也是32位的MCU,就是利用 CW32 系列 MCU 的 IO 口对金属部件充电进行检测